求助:一种开合机构不知如何实现

楼主(2018-01-25):
图中四个气缸是同步动作的,主要是用来夹持产品然后移动,现在想直接换成一个气缸或电机驱动四个夹持的动作,但是不知道如何实现比较好,而且距离有点长,求各路大神支招。

网友A:
那你直接放一个夹爪放中间位置不就行了吗
夹爪做成一长条,横跨400*3=1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放一个夹爪放中间位置不就行了吗
夹爪做成一长条,横跨400*3=1200

这样做刚性不够的。会导致两边的夹力可能不足

网友:
加持开合不大的话 凸轮呗

网友:
3楼说的方法也可以。担心刚性不足可以在两端设计支撑导向机构。

另外,看你的描述,是否可以用步进电机带动一曲轴实现?曲轴类似于压缩机的曲轴。

网友:
就这样好,结构单一,成本低。做成联动复杂,的要用到弹簧,尺寸大,400可能不够。

网友:
间距400,而且有三个间距,这么长得距离,一个气缸可不容易实现;建议采用一个中间传动杆,再一台减速电机来实现。

网友:
1200mm 这么长只用一个气缸或电机,,,,,,

如果加紧力不是很大,被夹的工件不重,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刚性不够的。会导致两边的夹力可能不足

你看楼主那个小夹爪,放四个,是不是像注塑模开模后,夹取一模四穴产品
如果是小塑料件的话,完全OK

如果是做夹取机械手可不能只考虑刚性,像7楼放一个减速电机当然可以,不过你得知道,机器手的负重能不能带那么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楼主那个小夹爪,放四个,是不是像注塑模开模后,夹取一模四穴产品
如果是小塑料件的话,完全OK

夹爪只是用于夹住一个铝箔袋,袋子里面装的一个塑料盘,只要能四个同时夹住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爪只是用于夹住一个铝箔袋,袋子里面装的一个塑料盘,只要能四个同时夹住就行了。

估计可以,把夹爪气缸缸径选大点,两边要做好导向最好用那种平行开合的夹爪,那样子能直接用滑轨导向
同时
夹爪的形状,比方说加持地方加工点纹路,类似滚花那样的

重量分布,比方说该掏空的地方掏空,减重,别显得太笨重
空间布局合理,爪子刚性好点,估计差不多了

太长的话,可能有两边加持松紧度不一致(夹爪平行度不够),可能夹持的地方要换弹性的优力胶做为跟产品的接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