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管套丝机动力夹紧装置

楼主(2018-01-25):
想要钢管套丝机动力夹紧装置图

网友:
推测小齿轮带齿圈传动,手动卡盘卡紧。

网友A:
简图是有,但不便于提供,涉及专利问题。钢管套丝机机械式夹紧装置,动作原理是气缸的活塞杆端部与齿条的一端固定连接,齿轮与齿条相啮合,齿轮的齿轮轴与摆动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摆动杆的另一端与推杆的一端铰接,推杆的另一端与翻料机构中的推块铰接,机架两侧均固定安装有一个光杠,每个光杠上均套装有一个滑块,两个滑块与推块通过底板固定,推块上铰接有安装有夹具的固定板,固定板底部的圆形支撑杆在相应的固定在机架上的导向板圆弧角上滚动。

网友(2019-06-29):
需要设计吗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A:
简图是有,但不便于提供,涉及专利问题。钢管套丝机机械式夹紧装置,动作原理是气缸的活塞杆端部与齿条的一 ...

请问您是做套丝机设备的吗?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有问题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