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并且制作切芹菜的机器

楼主(2018-01-25):
这个帖子在一年前有发过,断断续续的有人联系过我,有的高手能开发,但给出的时间太久。也有的大拿给出的开发方案费用太高。也碰到个别骗钱的。  这个拖了这么久没搞成也因为自己有很多事情忙,现在到年末才闲一些。  再发出来是因为自己确实需要这样的机器,如果有高手能开发制作,时间在两三个月能完成就最好了。我也有空可以当面和你交流。  联系方式还是13699391055,用这个号码加微信也可以。

本人每天有100多到200公斤的大芹菜需要切成5毫米宽和厚,长3CM的条装。

一般手工操作都是先横刀切薄,

再切成条,

然后切成3CM的段。

市面上有切条的机器或者是切段的机器,但没有切薄切条切断一整套的机器。
请大拿给设计下。要求机器启动后只需要一人值守,节省人力,效率高,最好可以自动喂料。还有安全,要好清洗,保养。容易损坏的零件最好是标准零件,便于购买更换。
除了设计,最好可以制作出来,需要制作两台,一台作为备用。希望机器能噪音低。
关于费用,本人也不知道什么价格合适,请有意向的大拿联系我。电话13699391055
关于机器我自己也有些想法构思,可以电话或其他方式沟通。

再强调下,关于机器我有思路方案,但没有机械当年的经验。如果大能们没有接触过类似的项目,没有思路方案,也可以和我沟通后,按照我的方案来设计制作。当然大拿们能提供更好的方案,那是更好。

参照切条机和切段机,一条传送带,设置3道刀具,第一横刀,第二圆滚刀,第三切段刀,每道刀具前都有一弹性滚轮压菜。整套机器的传动和喂料才是难点。

我没有机械设计和制作的经验,所以无法估算出适当的费用。如果哪位大拿愿意设计制作,请带着报价来与我联系。

网友A:
比起猪草机再改改结构多个自动喂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起猪草机再改改结构多个自动喂料

猪草机???有没有介绍的连接??

网友B:
3刀工序,成本不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刀工序,成本不会少啊。

也有人提出使用网格刀,不知道哪个更合理

网友(点评):
网格刀是正解,因为片薄后定位很难的,不如一次成型。

网友:
你大概想拿出多少钱?这是关键。

网友:
学习中。加油。帮帮的。

网友:
网格刀出来很多碎的  你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只要是顺着送进刀里,应该不会有太多碎的吧

网友:
我有个想法,为什么非要在传统刀法和视角上想,也就是先切薄片再切断,只是采用平铺视角,可不可以直接改刀法,因为楼主的目的只是把所有的芹菜切成那个大小,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是某个角度刚好可以完成切片和切断,因为我看很多厨师会斜刀切蒜苗和芹菜,另外就是我们的角度可以变化一下,比如先切断后机器规整把断条全部竖起来然后一个模具刀或者刀具下压做切片的工作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不错啊,只要你机器能达到同样的结果,工序怎么样都可以的

网友(点评):
@老马儿2006 我不是来拉业务的 呵呵 我们只是讨论一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芹菜本身的不确定性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设备可不会判断哪一根芹菜粗哪一根细

网友C:
楼主报下所在地吧,     这种软的,无规则的,量大的,要求又细的,很麻烦的,
个人觉得必须当面交流,一起做  才有希望做好!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也是,如果你的初步方案比较合适,我去你所在地当面交流

网友D:
我的思路这样:将芹菜码放到一个槽里面,该槽每3cm有个刀口,该槽的底部是半圆形可转动的,下面再接一个盒子,多片飞刀从这个刀口切下,将芹菜切断,然后转动半圆型槽底,芹菜落入下面的盒子,再挤出切成5mm的片,或者用网格刀切成5mm,不用挤压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像转笔刀那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报下所在地吧,     这种软的,无规则的,量大的,要求又细的,很麻烦的,
个人觉得必须当面交流,一 ...

每一根料大小、形状、长短都不一样,然后歪歪扭扭的叠在一起。如果不定位,几把刀切下去尺寸必然是参差不齐的甚至有碎屑
个人觉得如果真的按楼主尺寸要求,就要把每一根菜拉直、定位。然后再定量的去切,
我觉得定位才是这台机器的难点,因为这是提高加工合格率节约材料的关键。
不知道我这个思考方向是否符合楼主想法。本人在常州,如果楼主不在这边就算了吧。

网友(点评):
手工切菜也会切出碎的,只要碎的不多,就没什么大问题了。如果你的方案比较好,我可以去常州和你当年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思路这样:将芹菜码放到一个槽里面,该槽每3cm有个刀口,该槽的底部是半圆形可转动的,下面再接一个盒 ...

也可以那样理解,挤压式进给一般都是螺旋机构

网友:
你这种机器应该是设计成手动的吧,毕竟你想价格低,你的产量又很低

网友:
不好切,芹菜不规则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先切薄,再切段。
请楼主把动作研究清楚,自己做好试验,我们用机械帮你实现动作。
搞非标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帮你试验?
我们接项目,更多的是评判下这个项目周期多长,能不能赚钱。毕竟是要生存嘛。

网友: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商机啊!!!!

网友:
如果我来做,我会先切成段,然后通过两个皮带夹住,切片。
正如12楼所说,得有两个料筒。人的话,只管在第一级,把芹菜成捆成捆的送进去,切段即可。但是每捆的最后,应该要浪费掉了,出去安全考虑

网友(点评):
浪费掉,会造成加工成本过高的

网友E:
有意思、也有难度的一个设备。量少且用户面太窄,没人愿意开发的。

今天有闲,纸上谈谈兵,楼主觉得好就自己做:

1)芹菜末端比较细,一般占芹菜整个长度的二分之一左右,这部分不需要片刀,直接切段作为成品。
2)粗的一端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长在内侧比较细的也不需要片刀,人工把它分拣出来直接切段。剩下的估计有一半需要片刀吧。
3)把芹菜端部对整齐,人工整理成一捆。放入脚踏开关控制的刀下按要求切段,切出来的芹菜不能散,推杆推入一个料箱中,料箱内整齐排列切段好的芹菜。
4)料箱出口对应一排片刀和一个横切刀,推杆和横切刀配合,推杆提供芹菜往料箱出口的压力,横切刀往复滑动,既要完成横切又控制切下那段菜柱长度。
5)我简单画了一下,机构不复杂,楼主自己就可以完成

网友:
这个非要从中间削成片状有点难度,要是可以切成不规则状,比如切成菱形状,这样就简单点,用T型刀线切糕机一样,那就简单了。

补充内容 (2018-2-4 21:00):
刀是固定的,送料机构会把有些菜斜着送进去,切出来不就是成菱形状了。

网友(点评):
这个切成菱形是什么情况,可以说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意思、也有难度的一个设备。量少且用户面太窄,没人愿意开发的。

今天有闲,纸上谈谈兵,楼主觉得好就 ...

有几点我觉得需要交流下
1 芹菜末端是有些细  但是很多大芹菜末端还是很粗的,还是需要在切细一些
2  我的目的是尽可能的解放人力,可不可以不用人工挑拣,直接用机器去切,不用管菜的粗细,这个由刀之间的间来解决
3 芹菜的茎秆硬度不高,直接推容易弯曲或者折断,不像土豆,直接推压切成土豆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