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方向”PageUp的使用

楼主(2018-01-25):
求助一个问题,
“观察方向”PageUp使用时怎样才能不让它乱转,就近正视就好。

每次都瞎转烦得很。

补充1:这个功能每次都是以另外另个坐标轴组成的第一象限来观察,是不是太呆了,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可以改改?

网友A:
怎样才能不让它乱转?【这个Page Up,其作用就是不要乱转,而是会确定地有个查看方向。您那里出了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样才能不让它乱转?【这个Page Up,其作用就是不要乱转,而是会确定地有个查看方向。您那里出了什么事? ...

对,PageUP默认会固定一个方向和角度来正视这个面,太呆板了。
如果您有对SW有了解,肯定知道sw的正视于跟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我先把图旋转到差不多要的姿态,然后点“正视于”,sw就近调整,或者横看,或者竖看,不会固定。这样用着才习惯。

网友B:
PageUP按了后,还需要用鼠标点击一下某个平面,然后就会将你选择的平面放到与屏幕平行的位置观看,垂直于所选面的观察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geUP按了后,还需要用鼠标点击一下某个平面,然后就会将你选择的平面放到与屏幕平行的位置观看,垂直于所 ...

比如我的零件原始是这样的:

PageUp选择的面:

结果是这样,翻转了180°,是谁给他指令翻转的!!:

坐标显示这样(第三象限,这是不定的):

网友:
如果您有对SW有了解,肯定知道sw的正视于跟这个功能是不一样的?【那又怎么了?不同的软件会有区别的,这个不值得惊讶。但这是您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的零件原始是这样的:

这个应该有它自己的规则,如果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定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我试了试,应该是就近旋转的,就是说,用最快的方式旋转到正的方位。如图,上图是一个立体方位;下图是点击上表面定向后的效果,坐标轴按照最快的方式旋转到正方向。其它情况也是类似

网友A:
我不明白,下面的几个操作,各位从未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它自己的规则,如果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目的定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我试了试,应该是就近旋转 ...

敢问阁下用的是哪年版本? 我现在是2014,经常用到正视于这个功能,但是现在却非常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明白,下面的几个操作,各位从未试过?

陈老师,您说的这个跟我说这个无关哈。

刚刚把以前测试的2018的版本弄出来一看,发现2018有这个功能设置。
最下面就是我要的功能。
哎呀,不知2014能不能改,不然还真的考虑用新版了。

网友:
原来您要这个“最小旋转”呀,可您自己却在“最大旋转”地说话,嘿嘿...
我呢,从不在乎这些,要转就是我说了算,不用这些啰嗦,还得跟它商量、还不听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老师,您说的这个跟我说这个无关哈。

刚刚把以前测试的2018的版本弄出来一看,发现2018有这个功能设 ...

我用的2016版,也有这个设置:观察方向--执行最小旋转
以前一直没有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