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机箱柜上盖变形问题

楼主(2018-01-25):
如下图。上盖板从上往下盖上。但是正面会鼓起来。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腰型孔试试

网友B:
先弯后钻

网友:
先成型后打孔。

网友C:
正面加孔与机箱固定(先固定此面,再固定两侧);或者正面设计加强筋试下;两侧孔改腰型孔也可以试下

网友:
加强筋不行吗?

网友:
上盖大了一点,螺孔那边加垫片垫高吧。

网友D:
正面压凹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型孔试试

螺丝过孔做U形孔影响外观。主要这机箱上盖是1.0mmX380mm长。尺寸稍微有点偏差,上盖面就会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弯后钻

这是激光切下料再折弯的。尺寸稍微有点偏差,上盖面就会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死边

压死边?是上盖面股起来的边,做叠边吗?

网友(点评):
对的,上面鼓起来的压死边,或者上面用冲床冲几条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面加孔与机箱固定(先固定此面,再固定两侧);或者正面设计加强筋试下;两侧孔改腰型孔也可以试下

正面不能加螺丝孔,影响外观。增加加强筋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面压凹加强

增加加强筋影响外观了。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昨晚描述的不清楚。是上面的边鼓起来。现在的初步方案就是在上盖板的内部增加压舌。安装时从后往前推。利用压舌咬住前面的零件,防止鼓起来。

但是这个压舌的设计准则有谁使用过吗?求分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昨晚描述的不清楚。是上面的边鼓起来。现在的初步方案就是在上盖板的内部增加压舌。安装时从 ...

跟这种类似吧(我们直接板材上冲压舌了)。你那压舌怎么固定?TOX铆接(会有凹凸的),点焊机点焊(镀锌层好像会破坏吧)

网友:
如果面积大,内侧面背筋,点焊上。

网友:
这种变形是理论性的,只要是折弯工艺,一定会有。只能在表面上冲压出一些凹凸结构引导材料流动,比如加强筋或一些标识用的图案文字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这种类似吧(我们直接板材上冲压舌了)。你那压舌怎么固定?TOX铆接(会有凹凸的),点焊机点焊(镀锌 ...

如果喷塑的话可以种焊螺钉后锁螺母固定,这种结构我们这边的一个产品很相似哈。

网友:
箱体框侧面加衬条。

网友F:
想避免这种变形的话,有两种方法,第一做凸包或者凹槽等,另一种就是内部加强筋位,在加上你说的压舌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过孔做U形孔影响外观。主要这机箱上盖是1.0mmX380mm长。尺寸稍微有点偏差,上盖面就会鼓起来。

这种情况如果工艺改善不了(比如说腰型孔、折弯角度、配合公差、刀模调整是否对齐等),只有改善(钣金)设计。感觉没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解决了上来分享一下,期待学习中……

网友:
压花,相当于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避免这种变形的话,有两种方法,第一做凸包或者凹槽等,另一种就是内部加强筋位,在加上你说的压舌

好,感谢帮忙分析。

网友:
右边画红线的部分尺寸做小了导致的,以后把尺寸改大一点吧,或者箱柜做小一点,目前还是用螺栓压紧那一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丝过孔做U形孔影响外观。主要这机箱上盖是1.0mmX380mm长。尺寸稍微有点偏差,上盖面就会鼓起来。

加强筋

网友(2021-01-20):
就是锁完螺钉盖板鼓起,我们的机箱也类似这种结构,也是鼓起,前面说增加压舌是个方法,长河机箱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