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孔多加工?

楼主(2018-01-26):
如果我用平面推力球轴承,但它在承受轴向力的同时,有时可能稍微要转动一下,那么是不是座圈同外壁紧配,外壁在动圈处在减尺寸,使动圈与外壁间隙配合,以便外圈转动?

网友:
要不要紧配,主要看径向载荷相对于内/外圈有没有相对旋转,没有则间隙配合,反侧紧配。

网友A:
平面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通过轴承把轴向力传给机座。有时要稍微转动,也是球体珠子转动,座圈跟座圈是紧配合,外圈应该是不动的呀,怎么会转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推力轴承只能承受轴向力,通过轴承把轴向力传给机座。有时要稍微转动,也是球体珠子转动,座圈跟座圈是 ...

有没有推力球轴承工作视频?我认为球轴承转动时座圈不动,但动圈和珠子一起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力球轴承工作视频?我认为球轴承转动时座圈不动,但动圈和珠子一起动的?

我手头没有这个视频,网上应该有,你找找。

网友:
平面轴承无所谓  没外圈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