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见过这种密封的吗?

楼主(2018-01-26):
端面密封,有见过这种的吗?麻烦懂得大神帮着详细讲解讲解。谢谢

网友A:
见过这种端面密封,但我见过的是有外螺纹的,拧进孔里,里面的小口刚好压在密封圈上,你这个图上看不出螺纹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种端面密封,但我见过的是有外螺纹的,拧进孔里,里面的小口刚好压在密封圈上,你这个图上看不出螺纹 ...

请问您见到的是什么品牌的呢?

网友B:
看看能不能试着从品牌入手,找到样本,然后再了解其中的原理呢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D:
要起到什么作用?就是一个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能不能试着从品牌入手,找到样本,然后再了解其中的原理呢

知道品牌我就查得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图片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个端面的密封,蓝的的那个, 材质未知,感觉像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起到什么作用?就是一个堵头?

端面密封

网友:
蓝色部分就是贴了一层密封胶。一般都是定制的

网友:
去某宝搜一下

网友:
看到过这种密封,也是外螺纹的。品牌还真没注意。楼上搜某宝的方法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