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轮传动用什么润滑脂

楼主(2018-01-26):
动力头装置,使用齿轮传动,齿轮表面推荐使用什么牌子的润滑脂呢?涂多少合适?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类型的动力头,我见过的动力头多数是油润滑。
你的脂润滑,转速、受力都小吧,那就随便选个锂基脂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类型的动力头,我见过的动力头多数是油润滑。
你的脂润滑,转速、受力都小吧,那就随便选 ...

小型车床上用的动力头,转速6000,齿数39,模数1的齿轮传动,请问哪种比较合适呢?
有没有选择的参考依据呢?谢谢!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种进口的润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的就是这种进口的润滑脂

好的,谢谢啦~!

网友:
一般根据要润滑的机械设备的工况条件或者参考同类设备进行选择,也可以参考附件的表格。

网友:
油润滑合适一些吧

网友:
转速很高,推荐油润滑,克虏伯润滑脂价格较高,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实在要用滑脂,选0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