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选择什么样的连接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8-01-26):
大概是300mm左右的2根轴,下面轴1米长,上面的2米长,在上面轴偏上位置有个定位仅提供旋转自由度,顶板圆上面有200吨的物料,轴还要旋转但是转的慢,是油缸来推动旋转,1秒能转15度吧。

请问两根轴之间要如何连接呢?
1、要求安装方便
2、对中一般

网友:
齿轮  15°的话就是24个齿

网友(点评):
和尺寸没关系,下面有油缸在顶,顶一下大概转15度

网友:
轴挺粗呀

网友(点评):
是的。300左右,大概280-320之间

网友(点评):
这样扎实 一根轴 承受的压应力才15兆帕。应变可以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点评):
连接处压应力30兆帕左右,我合计能不能弄一个法兰,做成可拆卸的,下面轴承坏了,可以换了

网友:
我们这遇到这个情况 轴之间的连接, 上面的平台装上去后, 中间拉轴 烧电焊

网友(点评):
焊接不行,那就不能拆卸了

网友:
直接刚性连接,焊接两个法兰盘螺栓连接

补充内容 (2018-1-27 11:50):
轴已有了就焊接法兰,没有的话就设计轴自带法兰,锻造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没看懂。是把法兰盘焊接一起,还是把螺栓焊死?

网友(点评):
4个法兰盘,2个焊接在300的轴圆柱面上 ,连接的轴2端焊接2个法兰盘 用螺栓连接 满足你拆卸了

网友A:
你这悟性   要好好的打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悟性   要好好的打击下

现在是这样,轴上法兰直接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悟性   要好好的打击下

对,要好好打击下

网友(点评):
不是已经打击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