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掠不解

楼主(2018-01-26):
我希望截面按轨迹,走出红色线的模样(像图2一样)

可是画出来是走的蓝色线的模样,

就是比希望的红色线低。

如何解决
图1
图2

网友:
这里试试

网友(点评):
不行,试过了。

网友:
我觉得定位方法不要选固定,选择指定Z。

网友(点评):
试过,不行。

网友:
你这个圆截面是怎么画出来得?
正确得做法是在你轨迹曲线得端点建一个跟曲线垂直得平面,再在上面画圆,最后扫描的时候,方向也要注意,要和曲线相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