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过程怎样重命名

楼主(2018-01-26):
在有些截图上,我看别人的装配过程中“序列1”已经被重命名为有意义的文字,如:装入轴
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功能呢?

网友A:
什么软件做的?不同软件有不同的操作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做的?不同软件有不同的操作命令

麻烦看一下最上面的版块名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看一下最上面的版块名称

用你鼠标指针指的那个“编辑”能重命名吗?我没用过你现在用的软件。

网友B:
双击这个条目,即进入名称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这个条目,即进入名称编辑

一般软件双击某项对应的是右键中的某个项目。
这个也一样,双击打开的是右键“编辑...”的内容:设置照相机什么的,只有描述,没有发现重命名的地方啊?为什么

网友:
这个也应该算是双击,但不是快速的双击,而是单击一次,等半秒一秒以上再点击一次。

Windows7的资源管理器上也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般软件双击某项对应的是右键中的某个项目。
这个也一样,双击打开的是右键“编辑...”的内容:设置照 ...

双击要慢,编辑是在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击要慢,编辑是在原地

明白了,原来是两次单击。
这个windows资源管理器中也是一样的,经常用。
可是别人都是可以通过右键--重命名,一样打开。一个操作可以通过几个途径来完成。
这个软件在这方面考虑还是有所欠缺,我发现很多操作都只有唯一的地方,不知道很难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