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辆车处于二驱、四驱的状态时候转弯半径不同吗

楼主(2018-01-26):
今天试车过程中(北汽战旗),领导说车处于二驱、四驱过程中,转弯半径不同,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前轮和前驱车一样转向,转的时候后轮也在转动,下面就是加了一个分动器。
  1、全时四驱可让四个车轮以不同速度转动,系统内有三个差速器,除了前后轴各有一个差速器外,在前后驱动轴间的分动箱中还有一个中央差速器。这样汽车在转向时过弯的时候前后轮的转速差会被中央差速器吸收,这就使左右轮和前后轮转动速度可以不同,所以全时四驱在硬路面、下雨时有更可靠的四轮抓着力,比分时四驱优越。全时四驱在冰雪、沼泽地路面仅仅依靠中央差速器的时候时很脆弱,四个轮子只要有一个打滑,那么其他三个轮子就没了动力,在越野的时候必须配有中央差速器锁,锁止后以实现可用扭矩分配。在回到不滑的硬路,解除中央差速器锁止。
  2、适时四驱平时驾驶是两驱,但在急加速,过弯,路面打滑,前轮悬空等情况自动接通后驱。少数车型有中央差速器锁。指南者的Freedom-DriveI的主动式全时就带有中央差速器锁,属于这类。还有一些分动箱中使用一种叫粘性偶合的系统,在一个或更多车轮打滑时将驱动力传到仍有附着力的车轮上。该系统的前后传动轴通过硅化合物连接,该化合物升温后变得更粘。高速旋转的传动轴使硅的温度升高,扭矩通过另一传动轴传递到仍有附着力的车轮。吉普大切诺基的Quadra-Trac四驱系统就是粘性偶合的例子。简单说了以上这些四轮驱动模式区分就是为了在下面通过JEEP车型几十年来的发展细化四轮驱动模式的分类和应用性能。

网友:
二驱的时候(后驱)前轮是被推着走,转向时会形成往外走的离心力,从而转向半径变大(轮胎摩擦力越小,半径越大)
四驱的时候前轮也有动力,可以降低后轮推动的影响。
不知道对不对,等楼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