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剖问题还得问下陈老师

楼主(2018-01-26):
这个剖切位置,我试了很多次都无法形成您的这个结果,不知道您在转折处是点击的什么地方?我用的是2016版的。

网友A:
用Inventor就不要旋转剖了,剖了也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Inventor就不要旋转剖了,剖了也是错的

是吗?举个例子说说

楼主:
真是受教了,这个剖切线原来是在草图中画的,我还一直以为只能在选中视图后通过鼠标点击确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受教了,这个剖切线原来是在草图中画的,我还一直以为只能在选中视图后通过鼠标点击确定呢!

其实,找一本我写的书,每天翻两页,照着做几下,Inventor的绝大部分使用就都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吗?举个例子说说

单纯的旋转剖没问题

复合剖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旋转剖没问题

这个...
您应当看看我的书中关于“复合展开剖”的讨论,也许会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