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弹性销的问题

楼主(2018-01-26):
销孔公差标注H12的,装配弹性销时很难装配,甚至巧不进去,把弹性销压弯了,求教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
销孔的表面粗糙度太低了吧?
销孔的中心线与端面的垂直度控制的怎么样?

网友:
LZ 你将新滴联轴器弄一弄,如果没有安装的就插不进去,那是制造问题 。安装以后插不进去是安装问题,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滚子链联轴器安链条困难,插不上销子的也是安装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小孔的尺寸,是不是没有达到公差要求

网友:
圆柱弹性销吗?

网友:
检查销孔加工尺寸与位置要求是否符合

网友:
安装弹性销,孔应该铰制,否则安装拆卸都不易

网友:
抹油了吗?

网友:
公差不懂,路过……

网友(2019-12-16):
表示真心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