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设计求助,吾苦思良久,无果,求社友指点

楼主(2018-01-26):
如图所示,自动化设备上的一个结构,错误地方暂且不议。
现在的基本动作是,丝杆与光圆销钉连接为一体,通过步进电机逆时针旋转让光圆上升,
延伸套里面加一个单向轴承(光圆不能逆时针旋转),当上升到A平面时,丝杆下端与步进电机
的螺母形成自锁(通过弹簧的反力),这时,需要电机顺时针旋转,带动螺母和丝杆光圆
一起旋转(单向轴承可顺时针转),丝杆光圆顺时针旋转N圈后,就需要丝杆光圆止转,让丝杆退
回到原始位置,现在的问题是,单向轴承不能锁死顺时针转动,结构导致丝杆不能退回。
刚开始想在延伸套那里水平方向装一个气缸,光圆上面竖直开几条槽,顶住光圆,实
丝杆不转,但是还有其它机构
现将问题发于论坛,恳求社友提供一个思路,用什么替换单向轴承,实现以上动作。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是为了实现步进电机,丝杆带动光杆和工件上升到位置A,光杆和工件停在此位置,然后步进电机带动丝杆回退到原始位置吗?

如果是这样,用气缸实现比这个简单得多。工件前进、后退行程都可控。你画的这个当光杆和工件到达A工位后,怎么停在这个位置?也是个问题,不光存在反转自锁不好实现。

网友(点评):
基本动作如9楼描述的

网友:
“丝杆与光圆销钉连接为一体”是刚性的连接么?第一步怎么应该一起转啊,不是连在一起了么?
楼主是想工件先上升到位置,然后旋转下降一段距离,然后非旋转下降的原始位置。楼主就是第三步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是的,基本动作如9楼描述的。

网友(点评):
是我先说的好不好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实现工件到达A面的运动过程?你这样描述的设计思路和运动方式,但没太看到你想要实现的目的。既然已经选用了步进电机,那就可实现对于运动的准确定位了,做三个运动点传感器判断,一个原点,两个极限点,通过程序控制旋转丝杆来运动到所需的位置,通常机构会把丝杠放在电机的前面,用联轴器转接。

网友:
楼主,请把你的想法描述的清楚些,包括标点符号。前后描述的让人理解起来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结构是为了实现步进电机,丝杆带动光杆和工件上升到位置A,光杆和工件停在此位置,然后步进电机带动 ...

网友:
看得有点迷糊,楼主到底是想实现怎样的运动我还是看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你这我理解的是你要在需要的时候限制光圆的旋转,那你把单向轴承换成环形制动器不就可以了吗?逆时针时抱死光圆。顺时针需要旋转的时候松开,顺时针下降的时候抱死。但看你这机构又不是这样,你在说清楚点吧,说下你要对工件实现的动作是什么。

网友(点评):
基本动作如9楼描述的。环形制动器太大,好像还是满足不了我的动作要求。

网友B:
我看楼主的思路有点乱,我想你想关心的是光圆的动作。
我猜应该是1.光圆上升,但是不能旋转
2.令工件上升到A平面,停止
3.光圆顺时针旋转N圈,停止旋转
4.向下运动,回到原点

网友(点评):
咱俩分析的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主最好来解答一下,自己的最初要求,抛弃原有结构的运动,进行一下描述,还有为什么只用一个电机,一个机电实现不了这样的动作。处于什么方面考虑的,成本还是空间位置。

网友(点评):
动作基本上如你所说 1.光圆上升.....(如果旋转,光圆和螺母都旋转,不能上升) 2.令工件上.....。(动作是这样滴) 3.光圆顺时.....(通过下端弹簧,实现自锁) 4.向下运.....(只有让光圆不旋转,才能下降)

网友(点评):
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楼主的思路有点乱,我想你想关心的是光圆的动作。
我猜应该是1.光圆上升,但是不能旋转
2.令工件上升 ...

帖子描述确实有点绕,抛开其它零件。动作就如你所说 ,
1.光圆上升.....(如果旋转,光圆和螺母都旋转,不能上升)
2.令工件上.....。(动作是这样滴)
3.光圆顺时.....(通过下端弹簧,实现自锁,螺母和光圆一起转)
4.向下运.....(只有让光圆不旋转,才能下降)

网友(点评):
你第一步是如何实现的,没看懂,螺母在哪了?光轴和丝杆不是已经销钉连接了么,那不是一起转了么?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里面套的有螺母,就是那种丝杆步进电机啊

网友(点评):
上升到位后,还要旋转,所以不能加导向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描述确实有点绕,抛开其它零件。动作就如你所说 ,
1.光圆上升.....(如果旋转,光圆和螺母都旋转, ...

圆管能否改成方管,或者圆管加导向健防止旋转。

网友C:
模拟

模拟
楼主一路看下来,看下我模拟画的这个机构对不对。步进电机的主轴就是丝杆螺母。丝杆于光圆一体。当螺母(也就是电机主轴)逆转的时候丝杆上升。当上升到指定位置,下面的棘轮机构卡死。螺母、丝杆、光圆成为一体。可以一起顺时针旋转。现在问题就是棘轮机构一直在作用,丝杆和螺母无法分开从而无法下降。如果是这样你让棘轮机构失效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怎么让棘轮失效,请赐教,在不加其它动力机构的情况下。

网友(点评):
如我初期所示,加弹簧能否达到和棘轮同样的效果。况且棘轮螺母供应商也不愿意做啊

网友:
这个轴承实际是个单向离合器。这一套机构至少要有两个辅助装置,、。
提出要求,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路看下来,看下我模拟画的这个机构对不对。步进电机的主轴就是丝杆螺母。丝杆于光圆一体。当螺母(也 ...

谢谢仁兄的3D图。对着此图我思索良久,后又找了一套螺丝螺母组合,
来模拟这个动作。我刚开始思考的时候一直有一个误区,右旋丝杆要上升的话,
螺母其实是顺时针旋转的,单向轴承可以阻止丝杆逆时针旋转。这时,丝杆就会上升,
棘轮起作用后,螺母丝杆形成一体,我要的动作基本上都能实现。反转时,更容易成立。
但是出现了一个新问题,螺母顺时针旋转时,丝杆会跟着螺母同时做顺时针旋转的一个趋势。

但是基本上也想出了一个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此谢过楼上的各位。。

网友(点评):
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你这个机构也很有意思。我也学到一个新机构,相互学习。

网友:
搞不懂为什么不用气缸,这么麻烦的上下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