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中心出水添加吹气功能

楼主(2018-01-27):
我公司现在做了中心出水的的机床,但旋转转接头上只有一路进口,这样的话,要实现换刀锥孔吹气,只能用二位三通阀来实现进水和进气切换,进水的压力20公斤,查了好久,没有选到合适的二位三通电磁阀。各位网友,如有合适的选型,还望推荐,谢谢!(其实也可以用两个二位截止阀来实现,但我不希望这样)

网友A:
2Mpa?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高压力下工作的电磁阀,恐帕难!用的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pa?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高压力下工作的电磁阀,恐帕难!用的太少了

中心出水的,20公斤算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Mpa?这么大的压力!这么高压力下工作的电磁阀,恐帕难!用的太少了

不大啊,我搞的是7.5 可刺激了

楼主:
用两个阀其实也行,要保证水不能泄露到压缩空气管路,再加个单向阀

网友B:
屁股后面的回转接头换一个就行了,有气/液分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屁股后面的回转接头换一个就行了,有气/液分离的

没见过气液分离的,旋转接头是随主轴一起来的,还配套了打刀管,换了的话,肯定会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啊,我搞的是7.5 可刺激了

我用的离心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见过气液分离的,旋转接头是随主轴一起来的,还配套了打刀管,换了的话,肯定会干涉

我的就是屁股后面2个口,一个过液体一个过气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屁股后面2个口,一个过液体一个过气体的。。。

那你用的什么阀,保证水不灌到气路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大啊,我搞的是7.5 可刺激了

问下你水压是什么装置提供的?750米杨程啊,除了柱塞泵可能能达到想不到其他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你水压是什么装置提供的?750米杨程啊,除了柱塞泵可能能达到想不到其他东西了!

两台7.5KW的电机带动下射出来,射出孔直径3.5mm。。特种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用的什么阀,保证水不灌到气路里

我靠,那玩意自带逆止阀啊,内部还会有过滤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台7.5KW的电机带动下射出来,射出孔直径3.5mm。。特种加工的。。

什么结构?渐开线啮合齿轮泵的原理?还是其他什么?没接触过类似的东西,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结构?渐开线啮合齿轮泵的原理?还是其他什么?没接触过类似的东西,学习下!

串联式柱塞泵附带可调压力

网友D:
高压电磁阀分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结构原理,内部为的三维密封结构可灵活选配不同的密封材质,阀门可达零泄漏。高压电磁阀根据材质可分为黄铜电磁阀和不锈钢电磁阀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靠,那玩意自带逆止阀啊,内部还会有过滤功能……

强,有图片么

网友E:
单是电磁阀的问题,可以找做液压站的厂家,20MPa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是电磁阀的问题,可以找做液压站的厂家,20MPa都没问题

关键是又便宜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电磁阀分直动式和先导式两种结构原理,内部为的三维密封结构可灵活选配不同的密封材质,阀门可达零泄漏 ...

原理简单,选型不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强,有图片么

台湾品牌-罗翌主轴 自配

网友F:
可参考OTT旋转接头说明书中接法

网友:
增加一个额外的管路类似于E 2进1出 在2进分别安装单向阀  出水和吹起可以通过M功能进行切换(如果是西门子系统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梭动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参考OTT旋转接头说明书中接法

对,用单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品牌-罗翌主轴 自配

我去看看

网友(2018-09-21):
很简单 单向阀就看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