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直线电机磁铁的安装

楼主(2018-01-27):
直线电机这几年开始流行,但是安装方法各有不同,今天我说下我体会到的方法,两块磁铁的拼装说明书上有个要求,就是要两块磁铁的间距要小于1毫米,那我就用0.9的主塞尺垫在接缝处,在打表调平。调平后,只要用1毫米的主塞尺在接缝处塞不入或者很紧,那么这个步骤就完成,大家对这个方法认同吗?请指教。

网友:
楼主有直线电动机样本吗?学习学习

网友A:
直线电机的安装要求没有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电机的安装要求没有那么高

能讲下具体要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讲下具体要什么要求吗?

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直线电机

网友:
可咨询东莞雷奥哈德leo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品牌的直线电机

我用的发那科

网友(2018-04-23):
FANUC的现在直线电机不都是U型的了吗?安装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是制作直线电机的话,磁铁粘贴时可以采用先拼接磁轭再贴磁铁,减小装配公差,如果是直接购买的话直接装配上就行了

网友(2020-10-06):
磁铁的制造公差较大,黏贴不好会影响磁间距,进而影响电机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