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随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8-01-27):
我做了个提升平台,两边红色的为配重块,用钢丝绳连接。在1图子装配体里,所有钢丝绳都能随动,如1图

但我将其装入总装配体变为柔性,只能各平台动作,钢丝绳却不能随平台位置进行重画了。

有朋友们知道是咋回事吗,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应该看你的钢丝绳参考什么零件做的?钢丝绳应该是参考那个滑轮或滑轮组扫描出来,但,如果你参考其他零件,扫描出来可能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应该看你的钢丝绳参考什么零件做的?钢丝绳应该是参考那个滑轮或滑轮组扫描出来 ...

钢丝绳是在子装配体里画出来的,草图参照滑轮组和上下梁定义约束,扫描得到钢丝绳。在子装配体里一切正常,到总装配体里就出问题,不能随上下梁的动作而重画了。

网友:
若是这样的话,你看看子装配体和总装配体之间的约束关系,是不是限制了滑轮或者是钢丝绳的运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把要运动的零件在总装配体装配就行了,不能动那时因为在总装里把子装配体看成整体了

网友B:
时时更新,仅在总装配体那一层。子装配体哪怕是柔性,也不会时时更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时更新,仅在总装配体那一层。子装配体哪怕是柔性,也不会时时更新的。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啦

网友:
装配完成后,动态更新即可;用仿真软件模拟,更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