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安装搭扣结构是否可行?

楼主(2018-01-27):
如图所示钣金门结构,红圈处为搭扣结构,钣金门上部是嵌入式拉手和转舌锁,在没有实物之前,我无法判断安装的时候能不能装得上,比如下面一块装上之后,上面那块能不能放的进去,如果搭扣1是直角应该可以,但搭扣1的角度意味着上面那块板要从上往下斜插进去。

网友A:
图2和图3怎么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和图3怎么对应?

除了没把搭扣2两边的凸起表示出来应该表示的很清楚吧。凸起也就限制一下左右的移动,可忽略。

网友B:
3D都画出来了,按你的限位关系装配好。模拟下就好了。

网友:
1和2左右移动给约束了,这样搭扣上下是否还能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都画出来了,按你的限位关系装配好。模拟下就好了。

就是不好模拟啊

网友:
搭扣位置应该尽量靠下

网友:
以图3搭扣接触点为加油,画圆,看上面是否干涉

网友:
以前老外的设备上,每块板的下缘是有角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