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用拖链选型问题?

楼主(2018-01-27):
各位大神,你好。请问我要在怡合达上选一个拖链,四个气缸。八根φ6的气管加8根磁感应线,请问我选拖链内宽多大,和高度多大?-+

网友:
像选型这种问题你最好问供应商,拖链不光只要选大小,还要看你的动作频率,使用环境。一般是要预留%20到%40的间隙,还要考虑后面可能需要修改增加气管和线。在多句嘴不建议用感应器自带的线过拖链,最好转成柔性线。非柔性线过拖链能坑死你,况且你这还是感应器线更不能出问题。

网友:
用CAD把截面画出来大致摆一摆,然后预留个30%的余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8-10-04):
还需要考虑行程,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