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倾倒框的应用场所和目的?

楼主(2018-01-27):
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类似物。

网友A:
多少给一点文字说明吧?别总那么吝啬文字,猜闷猜的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给一点文字说明吧?别总那么吝啬文字,猜闷猜的头疼。

这是一个铸造工艺图,具体文字说明就是他的材料是zl114a

网友A:
你想干嘛?需要什么帮助?不确定材料还是铸造工艺需要帮助?

楼主:
我想知道他的用途然后确定它的铸造工艺,谢谢你的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干嘛?需要什么帮助?不确定材料还是铸造工艺需要帮助?

或者类似图的用途,或者找到这种东西的途径

网友:
沒有认出来是什么零部件,就更说不上来它用在什么场合,把位置留给别人。

网友:
这图似曾相识,以前有人发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B:
和工程机械的回转台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工程机械的回转台很像

我搜搜看,主要是想知道它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