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ventor钣金凸缘

楼主(2018-01-27):
       如图,我要对两个边进行凸缘,但是两边的凸缘尺寸要做成不一样的,分开凸缘的话又不能自动切角,请问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分开凸缘的话又不能自动切角?【那就交互操作完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开凸缘的话又不能自动切角?【那就交互操作完成吧】

谢谢,利用“折弯编辑”和“拐角接缝”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