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载荷具体指什么呢?

楼主(2018-01-27):
热载荷具体指什么呢?

网友A:
温度的变化或者传递的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的变化或者传递的热量

比如,温度,热流量,热流密度都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温度,热流量,热流密度都算吗?

密度应该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度应该不算。

好的谢谢

网友:
百度一下不难吧,再不济翻《传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