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可以代替抽屉滑轨

楼主(2018-01-27):
  抽屉滑轨承受力太小,有没有什么装置可以实现自动伸缩。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怎么个自动法
只是抽屉滑轨这样用法,可以用重型的,或者换成轨道,各种截面都有
要是全自动的,可以参考货叉,去米亚斯看看,专业物流设备的货叉,各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怎么个自动法
只是抽屉滑轨这样用法,可以用重型的,或者换成轨道,各种截面都有
要是全自动 ...

首先谢谢你,我需要抽屉滑轨的这用用法,有150kg的设备在框架里面装着维修的时候比较麻烦,我想装个滑轨和电机这样维修的时候,可以将设备移动到框架外。方便些。还有您提到的可以用重型的,或者换成轨道,各种截面都有”哪里可以找得到?

网友:
使用者考虑可靠性,维修者考虑便利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我需要抽屉滑轨的这用用法,有150kg的设备在框架里面装着维修的时候比较麻烦,我想装个滑轨 ...

悬挑够呛1、设立支架,铺设导轨

2、参考货叉。单叉应该够了。图片网上随便找了一个3层的,中间叉用齿轮齿条,上叉用链条。中间和上叉同时出叉,速度很快。你这个啥都不用,带着滚轮拽出来就行,也不用它的这么大。样式随意搞。一般行程是长度的一半,主要是刚度(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货叉是双向的)

3、坐等楼下高手。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很特别哦,好像上面是有几个齿轮?一起承受力矩?

网友(点评):
@蔡皓618 我找图片没仔细看。中间部分的齿轮是传动齿轮。下部有齿轮、齿条。齿轮带着中部的齿条,将中部叉送出,此时中部叉的齿轮与下部固定的齿条啮合转动,带动上部叉的固定齿条,送出上部货叉。比较经典的结构。

网友:
自己做带轴承的轨道就好了,角钢或者槽钢支撑都可以,然后做一些辊子

网友:
小型线轨

网友:
用线轨成本是很高的,不如自己做个简易的抽屉滑轨,材料选择加厚的,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自己做一个,有标准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