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3螺栓问题

楼主(2018-01-27):
为什么M33螺栓很少使用。包括sw、迈迪等一些插件中也没有M33螺栓的模型,请问是问什么?

网友A:
标准品不可能每个尺寸都有啊,你要用可以自己设计加工非标的啊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遇到过M33的螺栓孔,在一套磨具上面,以前不是M33的,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孔有点撸了,扩孔,攻丝。一个铰杠2个小孩一边一个,一二嘿~~~一二嘿~~~越来越紧,一看套歪了~~~

网友C:
机械设计没学好!!这个是有标准的,在标准之外的就别选用

网友D:
螺纹直径分2个系列。M33属于第二系列,比较不常用。GB9144

网友E:
M33第二系列,可以拿一个螺距差不多的改数模。

网友F:
因为不是优选系列

网友G:
不是优选系列的尽量不要选用了,以后买备件也麻烦

网友:
M33:l系列不行怪我喽~

网友H:
你看到的所谓M33螺栓是英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到的所谓M33螺栓是英制的。

有公制的,只是我没找到相应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品不可能每个尺寸都有啊,你要用可以自己设计加工非标的啊

有的,但是没找到标准模型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遇到过M33的螺栓孔,在一套磨具上面,以前不是M33的,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孔有点撸了,扩 ...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设计没学好!!这个是有标准的,在标准之外的就别选用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直径分2个系列。M33属于第二系列,比较不常用。GB9144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M33第二系列,可以拿一个螺距差不多的改数模。

o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不是优选系列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优选系列的尽量不要选用了,以后买备件也麻烦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遇到过M33的螺栓孔,在一套磨具上面,以前不是M33的,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孔有点撸了,扩 ...

我还攻过M48*3的,当初桁架立柱底板的螺纹孔,加工中心做出来牙深不够,就买的丝锥,做的大铰杠,两个人一起嘿嘿嘿

网友(2018-07-10):
有啊。我们公司就有M33的螺栓,螺母也有的。我微信:13903107525

网友:
液压的用的多

网友:
经常遇到奇葩螺距,第一系列基本不用,多是第二 第三系列,也不是特殊场合。

网友:
M33我只加工过一种 风电项目上的锁紧盘外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