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传动的设计,请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1-27):
大概设计如图:
1.图中电机属于从动件,实际使用过程中,大轮将连到一个主动电机上;
2.这样一来,大轮变为主动轮带动电机,大轮转速9千到一万转左右;
3.传动比1:3,
4.请大神指点一下这个皮带该怎么布置,需不需要增加一个惰轮?还是用皮带直接将大轮与电机直接连起来?
5.涨紧轮是要一个好,还是上下各一个好?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皮带是8PK系列的,长度未定!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
那涨紧轮需要在皮带上下面各装一个吗,还是只在上面或下面装一个?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皮带,看资料这个应该是包角越大越稳定吧。按第一种方案来好点。张紧轮位置错开在皮带传入侧张紧这样会不会好点。不太懂这种皮带,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皮带,看资料这个应该是包角越大越稳定吧。按第一种方案来好点。张紧轮位置错开在皮带传入侧张 ...

感谢!
这种皮带是小车上用的,也是一个标准皮带!有6PK 7PK 8PK 9PK……等等,多楔形带!
这样的话,那就按大神的意思用两个涨紧轮,上下各一个错开安装好了,压紧点,增加包角

网友:
皮带设计一个很重要的参数就是皮带的包角,一般来说包角不得小于120°,皮带传动能加惰轮最好加上,如果大小皮带轮包角都够的话只要有一个惰轮。右下角的同样,不过从图中看增加的那个轮包角不到120°

网友:
1万转的转速让人望而却步。

网友:
要不要涨紧轮,需要验算主动轮的包角是否大于120度。

网友:
算好皮带的长度,可以把大小轮中间的一个做成可张紧的。微调。
这么高的转速?可不低。

网友B:
刚注意到大带轮速度那么高!那么小带轮速度更高了,带轮线速度是有限制的,你核算下带轮线速度,是否超过限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注意到大带轮速度那么高!那么小带轮速度更高了,带轮线速度是有限制的,你核算下带轮线速度,是否超过限 ...

哦,对,那个我说漏了点,那个转速是大轮极限转速,测试时可能不会达到那么高的转速,最常用的应该是3千到5千这个之间。

网友C:
紧边别加惰轮,本来就绷得紧紧的,松边加一个惰轮,直径稍微大一点

网友D:
大轮转速1万转。小轮转速3万转?转速确定是  转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轮转速1万转。小轮转速3万转?转速确定是  转每分钟?

大轮连接的是测试专用电机,最高可达一万两千转,实际测试过程中最高没到过5千,大概在3500转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紧边别加惰轮,本来就绷得紧紧的,松边加一个惰轮,直径稍微大一点

因为要考虑正反转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考虑正反转呀!

有正反转就直接张紧电机吧

网友:
萌新看不懂帮顶,为什么要大轮带动电机啊

网友:
感觉第一个好点,如果只是两个轮的话建议家一个就行,

网友:
电机动态性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