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R系列减速机该如何选型,用在轨道车上

楼主(2018-01-27):
公司要做一批轨道车,用R系列减速机(含电机)安装在车下做为动力驱动,需求如下:

130速比左右(4极电机)
载物总重2吨
车轮静摩擦系数0.15
启动扭矩至少需要450
带刹车

请教需要用多大功率的电机,什么型号的减速机(安装空间不富裕,够用就好)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0.75kw,F系列空心轴减速机

网友B:
定制,速比130(3级),出轴450NM,网上找到一组R57

网友C:
先按功率确定机座号,再确定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0.75kw,F系列空心轴减速机

F系列太高了,R系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速比130(3级),出轴450NM,网上找到一组R57

请问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按功率确定机座号,再确定减速比,

怎么根据载重量确定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R57,表格内有参数。涡轮蜗杆减速器总成(成套设备),确定出轴方向,安装方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7,表格内有参数。涡轮蜗杆减速器总成(成套设备),确定出轴方向,安装方式即可。

R系列再配蜗轮蜗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R系列再配蜗轮蜗杆?

成套设备,联系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