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机减速机轴承选用问题

楼主(2018-01-27):
    本人从事转炉倾动装置设计,偶尔会参与轧机减速机项目,设计过的轧机减速机也没几套,近来碰到问题了。单位各个所谓的专家对于轧机减速机轴承选用产生分歧,基本形成以下两种观点:
       1、轧机减速机统一选用游隙为C3的轴承(一般选用调心轴承);
       2、不能一概而论,选用C3的没有错,也可以不选用C3游隙的,而选用普通游隙的轴承,只要过盈量不抵消所选轴承游隙即可。
       对于这样的情况就是哪位专家审图就按哪位专家的意见来,要不图纸审核通不过,特来请教社区大侠,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根本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建议你询问国外各大轴承厂家的中国办事处。

网友:
确实像2楼说的,这个道理怎么说都行,关键是好用就行

网友:
我取向第一种种说法,毕竟使用环境要求高,负载高。

网友:
用调心轴承比较好。扎机 减速机承受的载荷比较大,当轴受力弯曲或安装不同心时, 能自动调整同心度,抗冲击性能也比较好。

网友:
这个绝对是经验,不可违背,你若更改那肯定被视为“外行”。

网友:
如果过盈量不大,运行温度不高,可以选不带C3

网友(2018-03-27):
轴承游隙组的选用是有计算公式的,如果自己不想算的话,把数据告诉你们选的轴承的厂家,让他们帮你们算。或者先选好轴承的游隙组再通过计算确定轴承座孔的公差

网友:
确定游隙组是有计算公式的,自己不想算的话把数据告诉轴承厂家,让他们算。或者先选好游隙组再计算轴承座孔的公差

网友(2020-06-15):
固定端和浮动端轴承配置的新标准

在传统的定位和非定位轴承布置中,自调心滚子轴承通常可用在这两个位置。虽然该种轴承布置允许存在轴挠曲,但是却不能实现安全的轴向自由度。这样通常会造成调心滚子轴承偏载,提前寿命失效。为了允许充分的轴向游动,非定位端轴承必须能跟随轴一起移动,而不产生无益的内部轴向载荷。CARB圆环滚子轴承能在轴承内部提供此轴向游动! 从而相对提高定位和非定位端两侧轴承的寿命和减少轴的维修次数!

CARB圆环滚子轴承,它将球面、圆柱和滚针轴承的优点结合在一起。圆环滚子轴承中的滚子不受轴运动的影响,总能找到承载负荷的最佳位置。
CARB圆环滚子轴承只用作浮动端轴承,当固定端采用球面滚子轴承时,两者之间的结合便形成了最佳配置。

好处如下:
延长轴承使用寿命
延长了维修间隔
提高生产率
较低运行温度
降低振动及噪音

山东宇创轴承(原鲁亚轴承)作为国内最早研究CARB圆环滚子轴承的厂家之一,现开发圆环滚子轴承型号近百种,致力于为广大客户降本增效。愿为广大朋友在选择和使用滚动轴承时有所帮助! 我们衷心希望,宇创UQG品牌的滚动轴承能够为您带来超越期待的喜悦!联系:13884843008   QQ279893276

网友(2022-03-03):
你的项目“轧机减速机项目”,结束吗?有要事协商(13571932510)给个回复!!!

网友(2025-07-21):
这样要根据实际工况数据进行计算的,开始计算的可能不准确,要根据实际运行数据进行调整。贵司的专家给出的意见,应该也是他们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