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钣金件门板怎么避免那么多缺陷?

楼主(2018-01-27):
最近收到的货都是比较多问题,是下图示零件,是焊接件门板。请问该怎么改善?谢谢大家了,(主要问题就是焊接位置很多没连接好,有缝隙,厂家说很难做,效果已经是尽量做了。)

网友:
量大就开模(凹进去部分),然后跟外面的焊接,打磨,刮灰,喷漆。以前做过差不多的

网友(点评):
看你粉底够不够厚^_^

网友:
有小缝隙,是断续焊的吗?焊后不打磨焊缝吗?

网友:
技术高超的焊工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吧

网友:
有缝隙的话应该是没打磨好吧,打磨好的话可以打磨出圆角的

网友:
同意ak19471100看法。

网友:
我给厂家的要求就是一个:不漏水。。。

网友:
改成铆接如何?

网友A:
难道仪表箱是几块板拼接而成?

一块板,展开冲折边缺口,折边
焊角, 只有2条90长的焊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仪表箱是几块板拼接而成?

一块板,展开冲折边缺口,折边

是像你说的那样,块板,展开冲折边缺口,折边,焊接边角而成的

网友:
同意,ak19471100,专业

网友B:
不能用铆的么?

网友(2018-03-30):
我们的机架也有这个问题     焊接死角无法有效清理

网友(2018-05-19):
哇,这东西部就是全焊的问题吗

网友:
焊接好了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利用原来要割掉的方孔部分,割出两侧异形,然后折弯,两块方板可以下一块料折弯与主体焊接;最少可以减两条焊道

网友C(2019-07-19):
拆件采用内包,用氩弧焊。

网友(2023-02-22):
引用 网友C:
拆件采用内包,用氩弧焊。

请教如何内包?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铆的么?

铆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