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200高X150宽5300长。要换成12厚的钢板拼焊。选什么焊接方案?

楼主(2018-01-27):
矩形管200高X150宽5300长,国标最厚只有8mm。要求换成12厚的钢板拼焊。选什么拼接方案?方案一:四块12厚的钢板角焊
方案二:四块12厚钢板坡口焊
方案三:两块12厚钢板冷弯后对焊
方案四:两个槽钢对焊,可惜没有12厚的

哪个方案更好?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方案4

网友(点评):
方案4相对好实施,1、2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方案3,5300长是不是要求整节12厚的冷弯难度也不小。

网友B:
3和4都可以。冷弯本身可以加强刚度。

网友C:
冷弯成型一条焊缝。

网友(点评):
5300长12厚估计压力有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弯成型一条焊缝。

这么长,应该分段退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4

方案4没有找到12毫米厚的,想用方案三,但是担心这么长冷弯有难度

网友(点评):
你看看能不能买到200*150*12的非标角钢

楼主:
短的肯定没问题,但是5300长,冷弯是否还可行?我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和4都可以。冷弯本身可以加强刚度。

短的薄的肯定没问题,但是5300长12厚,冷弯是否还可行?我有点担心

网友:
不知用在什么场合。
如果是作为梁的话,可以用200的槽钢焊接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的薄的肯定没问题,但是5300长12厚,冷弯是否还可行?我有点担心

有厚钢板折弯机

网友:
关键看你能调动啥设备。否则只是瞎叭叭

网友:
量大可以定制槽钢吧

网友D:
改成工字型梁,翼板20,腹板16或者12,足够了。现场埋弧焊。
点载荷位置加加强筋。

网友(点评):
你帮人把设计改了

网友:
量大的话应该可以找方管厂家定制
量小的话就冷弯焊接吧,但是焊接变形需要注意!

网友E:
方案3  你这个5.3米的长度 要6米的大型折弯机,这种设备很难找,
方案4 槽钢对焊貌似真没有合适的槽钢
建议选用20/12.5(200*125)的不等边角钢,一般是6米或者12米长一根,用火焰导轨切割加工成2个合适尺寸的“L”型的料,在稍微打磨下进行拼焊,这个只是可以实现你的要求,但是很费成本。如果可以建议和设计沟通,更改下材料。

网友(点评):
20b槽钢尺寸是200*75,拼在一起正好200*1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方案3  你这个5.3米的长度 要6米的大型折弯机,这种设备很难找,
方案4 槽钢对焊貌似真没有合适的槽钢
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工字型梁,翼板20,腹板16或者12,足够了。现场埋弧焊。
点载荷位置加加强筋。

这个改动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厚钢板折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