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空气的管子管径如何查得?

楼主(2018-01-28):
已经流量,压力,流速,查压缩空气管径?有没有合适的表格?在百度上我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A:
有计算公式。
d=((4*Q)/兀*v*3600)的1/2次方。

Q----流量,单位:m3/h。
v----流速,单位:m/s。
d----管径,单位:mm。

计算出的管径是工称直径DN,再圆整,再根据你计算的管壁厚度,再往标准规格的管子上靠。

网友(点评):
这个和其他因素有没有关系,比如走的是蒸汽,压缩空气,还是什么气体的?另外有没有表格?不过你知道的真多

网友(点评):
是我看错了~~~~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是气体,回去复习一下理想气体状态方程先

网友(点评):
把你认为对的公式拿出来,让我也学习学习。我洗耳恭听!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请把你的认为对的公式拿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我洗耳恭听!不花钱有人愿意教,我岂有不愿意学之理?

网友(点评):
你的公式不考虑气体的压缩性肯定是不对的,对的公式很简单啊,把压力乘一下流量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不同压力下对应有不同的气体流速,这个流速中是不是已经考虑了气体的压缩因子呢?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别那么谦虚,直接把你认为正确的计算管径的公式贴出来,让我和楼主也学学。

网友(点评):
很显然你对流体的概念很模糊,自己搜搜标准立方的概念,气体的流量计算一定要建立在换算成标准状态的基础上,否则就是错的。

网友(点评):
还有你压差和压力都搞不清楚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我说过了,把你认为正确的内容都贴出来,我虚心学习!你愿意教,我还有不愿意学的?岂有此理?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我觉得你是见多识广的人,知识面很宽也很有深度,我喜欢与知识有深度的人讨论,我今天就虚心请教你!

网友(点评):
大概是吃饭去了。。

网友(点评):
晕,该说的重点都说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那个面壁胡搅蛮缠的时候怎么不见你们啊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你不用绕弯子。你把你认为正确的计算公式贴出来就行,不用说那么多,说多了费劲!

网友(点评):
怎么不见你们吐槽面壁呀,就知道上小号捧臭脚

网友(点评):
其实公式很简单,流量/(压力+1)/流速 得出截面积,再由圆面积公式推出管径,都说了你没考虑压力。

网友(点评):
这是管路中不考虑温度变化,在气缸和阀出口温度有变化再乘温度修正。中学的内容你都忘了啊。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别转换话题!说正经事,把你认为正确的管径计算公式贴上来就行,你不用绕弯弯。从来没有捧过谁的臭脚!你哪里来的怨气?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你说的上小号捧臭脚,此话从何说起?我为何要上小号去捧别人臭脚?谁得罪你了哪里来这么大的怨气?我都不认识你,你为何跟我有怨气?

网友(点评):
u大侠是在说我,不过我就这一个号,也没有小号。u大侠当年和面壁有争论,阁下言语过激,我也只是吃瓜群众,不敢评论。后面面壁发教学贴的时候,我顶了几下~~~就这样

网友(点评):
都哪年月的事了,还记着?Universal大侠不嫌累!

网友(点评):
Universal大侠:息怒!息怒!人要在快乐中生活,何况大家都是为了讨论问题,也不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点评):
楼下未来第一站发的图片那个流量公式有温度和压力的考量,可以借鉴一下,最好是能找个实力印证一下

网友(点评):
谁是五毛自己心里清楚

网友(点评):
我就这一个号,没有小号,我是来学习交流的,要是针对的话仅针对宇宙立方(以及重生后的小号),你们论战我又不参与,我看谁说的还行我就顶下就变成5毛了?你当年说话爆粗口,我总不能顶你把。

网友(点评):
@yangjunjie2,你不用担心。我给你一个设计规范,一会发在楼下的附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
d=((4*Q)/兀*v*3600)的1/2次方。

错了吧。
你这个最后结果是A=Q*V*3600

我看网上是Q=S*V*360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有计算公式。
d=((4*Q)/兀*v*3600)的1/2次方。

管子材质根据管内介质选择,管壁厚度根据管内的介质工作压力、管子外径、管材许用应力、管壁厚度附加量,焊缝系数进行计算。如果是无缝钢管,焊缝系数取1。

网友(点评):
壁厚可以这样算pd/2*许用应力*焊接系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错了吧。
你这个最后结果是A=Q*V*3600

错了吗?
你把单位代上推导!公式还有个开2次方的根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吗?
你把单位代上推导!公式还有个开2次方的根号。

对。
但是算出结果是m

网友B:
完整的在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整的在这。

这是变形公式。参数的单位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公式型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管子材质根据管内介质选择,管壁厚度根据管内的介质工作压力、管子外径、管材许用应力、管壁厚度附加量, ...

公式中应该还有常数,你看看你各参数的单位。找手册把公式弄正确,把公式用错了,麻烦很大,还有可能出笑话。

你学习蛮认真的!点个赞!

网友(点评):
您乐于助人,态度还这么好,在论坛里很是难得。

网友(点评):
哈哈!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学习永远没有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中应该还有常数,你看看你各参数的单位。找手册把公式弄正确,把公式用错了,麻烦很大,还有可能出笑 ...

哈哈!

共同学习,共同提高!学习永远没有止境!

网友C:
管道流体应控制在层流中,防止引发湍流。层流流速可以用经验公式计算,不想计算的话,用v=3M/s估算吧。
流量 Q=v*pi*D^2/4.
用伯努利方程估算压头:
p+1/2ρv2+ρgh=C
就这两个方程够了。
沿程损失取0.02,局部损失查有关资料(不理也行)

网友(点评):
您这个算的是液体吧v=3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管道流体应控制在层流中,防止引发湍流。层流流速可以用经验公式计算,不想计算的话,用v=3M/s估算吧。
流 ...

差不多吧,很久以前,搞过除尘净化设备,还记得一点。

网友(点评):
除尘我也搞过,不过当时是画图工,没研究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吧,很久以前,搞过除尘净化设备,还记得一点。

网友:
计算公式没有错,因为流速是根据压力选的。附件设计规范里有管径的初选计算方法。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太热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