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集到几个SCHUNK雄克PZB与PZN多层导轨专利的气动卡盘(手掌)

楼主(2018-01-28):
这个月卖了60台的KUKA与发那科机器人。有朋友送来十几个雄克的自定心气动夹具。图中这个160毫米的卡盘型号PZB+160-1 AS,这个是中空款的。AS是什么定义呢,没有研究过。

楼主:
这个中实的型号是PZN+160-1型号的。

楼主:
还有几个63毫米的小卡盘,这两个左边的是新款运用多层导轨专利技术的卡爪滑轨。右边的是老款的。多层导轨能够更加稳定的维持精度,卡盘失效的最大可能就是卡爪在滑槽里纵向的点头抬头让卡爪形成喇叭口,而圆柱的工件无法与喇叭口不能很好的贴合造成工件摇摆而震落造成事故。失效原因其次是左右间隙扩大造成卡爪摇晃造成重复定位精度很差。所以雄克的这种多层滑轨技术大幅提高接触面积,降低压强避免受压滑轨面磨损。真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好发明。

网友:
AS好像是通用夹具IS电磁阀型。

网友:
自定心精度多大

楼主:
为什么视频不能看呢,有谁知道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