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心钻在平时用的多吗

楼主(2018-01-28):
下图中,同事用中心钻加工出来的孔总是感觉有沟槽,一直在分析原因: 1、中心钻有些许磨损
2、排削不畅,铁削挤得
3、切削参数不合理

中心钻就是普通的锋钢材质
平时用的是定心钻比较多,所以个人建议他使用定心钻,定心钻有很多加工优点:
1、能定心能倒角,但是圆倒角一般不用
2、外形倒角也可以用
3、倒角按照轮廓走,加个刀具半径补偿,大小后面再随便调
缺点:
打钢件不耐用,注意调整合适的切削参数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中心钻加工后出现沟槽的原因,平时钻这种孔的时候都使用什么刀具,分享一下

网友A:
CNC上用中心钻的好像多一点,钨钢的可以倒角,还可以通过调整深度给螺纹孔定心的时候直接倒角了

网友B:
请教楼主有无自带定心功能的钻头的?

网友C:
用G82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C上用中心钻的好像多一点,钨钢的可以倒角,还可以通过调整深度给螺纹孔定心的时候直接倒角了

但是钻的深度会增加,加工时间也会增加的,虽然是一点时间,但是对量大的工件确实是要争分夺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有无自带定心功能的钻头的?

定心钻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G82就好,

可以试试的

网友D:
钻钢件速度低些也好使

网友E:
若是中心钻没有磨损的情况下,应该是排削不顺,铁削挤得;

钻完后最后低速试试能否修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钢件速度低些也好使

控制速度和进给确实也可以达到不错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若是中心钻没有磨损的情况下,应该是排削不顺,铁削挤得;

钻完后最后低速试试能否修光?

对,钻完后低速试着修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