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减速机的密封问题讨论

楼主(2018-01-28):
今天看到一个有关减速机的维修方案,“减速机与电机连接法兰处漏油必须维修”“减速机与箱体连接处漏油,可暂缓维修”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什么原因

网友:
1、旋转部位漏油会把油甩的到处都是,污染环境范围大,当然得必须维修,立即维修。

2、减速机与箱体之间是静态连接,虽漏油,可以接个容器,污染环境范围小,可以暂缓维修。

网友:
其实就你看到的这句话本身而言,我觉得可研究的意义不大。
所以我估计
1,减速机与电机连接法兰处漏油,极有可能是连接松动,后果严重必须维修。
2,减速机与箱体连接处漏油,诱因相对较多,等级次之。

网友:
减速机的输入输出轴位置漏油?转速不同,输入轴转速高,漏油厉害吧

网友(2018-04-19):
减速机漏油的原因很多,有时候注油过多也会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