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图示钢筋有什么方法可以展开

楼主(2018-01-28):
图示编制的铁框有什么方法可以展开成一个平面

网友:
评估/测量/,记下长度,合计。

网友A:
2配置切换?特征展不开吧

网友:
展开,不可能的,又不是钣金件,而且冲压手册也写明,类似楼主的弯钢管弯钢筋的加工前总长可以使用中心线长度,比如你扫描引导线的长度

网友:
焊接型材也能展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2配置切换?特征展不开吧

配置切换可以实现“看起来”的展开

网友:
想法很好,等你实现

网友:
记得在零件里面有个弯曲的特征,不过应该是不好用的

网友:
楼主,软件只有钣金能展开,钢筋展不了吧

网友:
希望有此功能

网友:
没试过,这种产品我们都转CAD,测中心线长度,然后下料焊接,有好的方法分析下,谢谢!

网友(点评):
如果用焊接件做,应该可以通过添加公式自动求出中心线长度并反馈到BOM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