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1-29):
下图左面是毛坯尺寸,右面是成品尺寸,现在的问题是:
加工外径时尺寸都是好的,但加工内径时,每做3个零件,尺寸就会小0.01mm,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内孔余量0.5mm一次加工出来,材料类似熟铁,很软,使用的机床是排刀机,车刀座上夹持刀具。

毛坯尺寸与成本尺寸

毛坯尺寸与成本尺寸

使用的内孔刀具

使用的内孔刀具

网友:
坐等大神 分析

网友:
刃那么锋利,件是塑料么。。。

网友A:
白钢刀 本身强度也不高  不磨损才不是正常。想要稳定就买装刀片的镗刀

网友:
用合金刀吧。

网友:
每3个小0.01 楼主最多也就0.25
做了75个以后这零件就基本没被加工了……

这刀...

网友B:
尺寸有问题吧,毛坯内孔7.5,成品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有问题吧,毛坯内孔7.5,成品7???

抱歉,毛坯尺寸是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钢刀 本身强度也不高  不磨损才不是正常。想要稳定就买装刀片的镗刀

装刀片的硬质合金刀片也试过了,同样的问题。
刀尖的中心高,不知道会不会造成刀片磨损过快?

网友:
内孔过小,铁屑挤刀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用铣刀钻进去?这么小的孔,铣刀先钻孔,在精车一刀(毛坯余量不均匀,不钻直接车的话,刀杆有效直径也就5个左右,车刀受力不均匀,再说这么小的孔,你这余量留的有点大),批量的话最好分粗车,精车,一刀干到底太不现实了。

网友:
内孔采用车,铰。

网友:
1.机床精度问题,加工时随着机器温度的升高,尺寸会稳定的
2.刀具磨损

网友:
我们车间判断刀具是否磨损通常看加工,如果加工过程中,冒断续的无规则火星,说明刀具已经磨损。
看铁屑颜色,铁屑颜色改变,说明加工温度已经改变,可能是刀具磨损。
看铁屑形状,铁屑两侧出现锯齿状,铁屑不正常卷曲,铁屑变得更细碎,这些现象都是刀具磨损的判断依据。
看工件表面,出现光亮痕迹,但粗糙度并和尺寸并没有大的变化,这其实也是刀具已经磨损。
其实刀具磨损是避免不了的,只有根据刀具平均寿命及时换刀。还有看你图片上的刀只是白钢刀吧,建议加工精密零部件还是选用优质刀具来保证加工精度。

网友:
刀尖磨的太尖了,不抗磨损,换成机夹刀具就好了

网友:
我也赞同使用机加刀片,如果加工材质是40Cr可以使用京瓷的TBGT060102L  TN620的内孔刀片,我厂有类式的产品内孔直径7.65正0—0.01长15.5的销孔,使用此刀片尺寸变化很小,你可以使用。

网友:
如果是采用车孔的工艺最好是用机夹刀,而且要用最好的,或者是改成,车孔,铰孔工艺,铰孔应该是最稳定的,车孔可能会因为硬度原因出现尺寸不规则变化,铰孔基本上没这种问题

网友:
不磨损就不正常了,用机夹刀。还有材料是生的还是煮熟的?

网友:
从你1楼附的刀具照片,可以得出结论,磨刀不正确
你磨刀,是从下向刀刃方向走,最后是刀刃与砂轮接触的位置离开刀具的
这样,刀具承受热量的体积越来越少,可以明显看到刀刃部分变色,直到烧糊。也就是退火了。白钢退火后还能耐用吗?
正确的磨刀方法是,把前面讲的方向倒过来。所有的刀具磨刀手法都应该这样,白钢尤其如此。麻花钻也是
可能你担心,后面(后角)控制不好,抗劲。这要练。最好有师傅教

当然,别的问题还有。只是情况不清楚,没办法讲

网友:
内孔尺寸7mm这么小,你用的镗孔刀能车的进去吗

网友:
如果认为刀具磨损了,可以测量后刀面磨损量。

网友:
我用的是钨钢刀杆那种机夹刀,精车余量留0.1
一百多个就改了0.015刀补

如果尺寸老是变动你看看是不是机床的丝杆不行了,

网友:
余量不要太大不要超过0.2.因为孔刀比较锋利一般02角的我只留0.1-0.2左右。还有就是刀子中心高不对会加剧磨损,

网友:
这么有规律?每3个小0.01mm?

按所述的情况应该是刀具磨损导致的。

网友:
太锋利了,刀杆也那么细,会振刀吧

网友: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楼主没交代清楚,也没有人问:
内孔直径是7,公差是多少?
不同的图纸要求,加工工艺也不同。

如果公差是H7,建议用绞刀。

网友:
这刀怎么都磨糊了?白钢刀刃部的硬度全飞了。

网友C(2018-03-08):
1,孔小可采取钻、铰工艺
2,刀具表面已退火,刃磨刀具是需注意冷却
3,要有刀尖倒角,0.1~0.2mm
4,加工中注意使用冷却水
5,刀具加紧可靠否,减少伸出长度,增加刚性
6,减少精加工余量
7,设备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孔小可采取钻、铰工艺
2,刀具表面已退火,刃磨刀具是需注意冷却
3,要有刀尖倒角,0.1~0.2mm

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