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料斗钣金分割

楼主(2018-01-29):
如题,我做的一个料斗,用实体命令做的,然后分割成前后左右4块板,每块分别转换成钣金,然后各块板上再拉边线法兰。 其中前后两块板都没问题,就左右两块板死活不能形成边线法兰。不知为什么,我把零件发出来,请大家帮忙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7pOh5 密码:om9p

网友:
2014版本打不开

网友: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你第一步转换成钣金出了问题。重新转换为钣金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按4楼建议试试

网友:
你这四个零件建议用装配关系放到一起,这种在操作钣金编辑时也会方便很多。

网友:
四楼说的对啊,很可能是你第一步转换成钣金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