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圈自动上料求助

楼主(2018-01-29):
如图所示的橡胶圈,如何自动上料定位?振动盘可以吗?

网友:
涨开呢?这个行不行?

网友A:
不能震动上料,动能损失太大,再说,这个圈会互相套叠,分不开。

网友B:
震动盘在做小料的传送比较有优势,不知道楼主的零件尺寸多大啊

网友C:
是要怎么上料呢?我是说,一个个橡胶圈分开就可以呢?还是要一个个放到特定的位置

网友D:
尺寸大约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震动上料,动能损失太大,再说,这个圈会互相套叠,分不开。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盘在做小料的传送比较有优势,不知道楼主的零件尺寸多大啊

大径55小径25硬度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怎么上料呢?我是说,一个个橡胶圈分开就可以呢?还是要一个个放到特定的位置

一个个分开的,要装配到产品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尺寸大约是多少呢

大径55小径25硬度60左右

网友E:
前两天刚做的一个项目,不过我是圆的橡胶圈,用三爪手指撑开的,但是会粘粘,所以还加了一个防粘粘的装置,楼主这个也可以用两个弧形的片撑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两天刚做的一个项目,不过我是圆的橡胶圈,用三爪手指撑开的,但是会粘粘,所以还加了一个防粘粘的装置, ...

效果好吗?我的项目还有一个圆的O形密封圈啊,能否发个照片借鉴下吗?

网友:
这个好简单啊。先用叉子叉几下,再拿梳子梳两下,一串料就齐整了。加一个分页的爪子,一只只推到位就成了。
我的3D软件激活不了,没法画出来,惭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个个分开的,要装配到产品里面

弄个杆,上面挖出一个个槽,槽宽比垫圈厚度略大,然后圈套上去,杆振动。这样可以把圈一个个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杆,上面挖出一个个槽,槽宽比垫圈厚度略大,然后圈套上去,杆振动。这样可以把圈一个个分开

那是先要把橡胶圈一个个套到杆上去?

网友:
这是什么鬼?上什么料,用途?往什么地方上料。都不清楚呀。怎么给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效果好吗?我的项目还有一个圆的O形密封圈啊,能否发个照片借鉴下吗?

这是撑取的手爪

网友F:
把你这个密封垫叠放在和你这个形状一样的柱子中,上下丝杆运动,每次上移一个密封垫的厚度即可
不知道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你这个密封垫叠放在和你这个形状一样的柱子中,上下丝杆运动,每次上移一个密封垫的厚度即可
不知道是否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先要把橡胶圈一个个套到杆上去?

棍子一往橡胶圈堆里一捅,然后举起来,抖动。不是拿着橡胶圈往棍子上套。

网友E:
我的项目就是这么搞的,用电缸将6根柱子上的密封圈网上推,但是你要加缓冲,我那个是橡胶圈,起翘,所以电缸先往上压点,然后手指撑取,同时用一个气质夹住第二个胶圈以下的胶圈防止粘黏,说的比较乱,因为设备发到现场年后装,所以具体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项目就是这么搞的,用电缸将6根柱子上的密封圈网上推,但是你要加缓冲,我那个是橡胶圈,起翘,所以 ...

可以的话年后发张照片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G:
我们工厂在用的有类似的,有振动盘+机构单个上料,可以实现,但我没设备图纸。
可以实现单个不会重叠,德国做的设备,设计的比较巧妙。

网友:
直接CCD分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工厂在用的有类似的,有振动盘+机构单个上料,可以实现,但我没设备图纸。
可以实现单个不会重叠,德 ...

能发张照学习学习吗?
谢谢!

网友H:
内孔定位导向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孔定位导向如何。

我也这样想

网友:
理料-拍照-吸取-放置

网友(2018-03-09):
建议用弹夹叠装橡胶圈 仿形吸盘吸取上料

网友(2018-04-09):
我们公司以前是胡乱的倒入一个腔体内,腔体是一个斜坡,出料口就那个料的厚度,然后震动出料,后面接一个风车一样的,用真空吸得方式把料吸出来的,效果一般,不是每个穴都有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