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根铝合金方管相对滑动的一种机构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8-01-29):
一个东西一端固定在一根铝合金方管上,另一端套在另一根上,能够使这两根铝合金方管互相滑动(类似于滑动轴承)。  滑动轴承的话一般是套在光轴或者滑轨上面。
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机构叫什么名字呀。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机构能实现两个方管相对滑动(最好是淘宝上能买到的)  谢谢!!!

网友:
直线导轨。。。某猫有卖的。。。按米卖

网友:
不贴图真想不到是直线导轨啊,哪来的铝合金

网友:
淘宝上看了,没找到合适的线轨,像楼主的这种结构不一定是标准件,还是自己想办法做一个简易的滑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