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国产步进电机推荐

楼主(2018-01-29):
在下菜鸟,在设计一款自动设备,选型步进电机,精度要求不高(±0.3mm都可以),但是要求可靠和耐用。请问国产中哪些品牌比较经济实用符合要求?比台达的要便宜不少吧?谢谢。

网友:
研控和雷赛用的较多

网友(点评):
这两用的比较多

网友:
你哪边的,苏州的话有士纳,本地的,方便

网友:
一般的使用者用步进电机差不多能定位就行,不会考虑其他更高的要求,所以国内的品牌都差不多,楼主还是找一个离自己公司比较近的品牌,售后也有点保障

网友(2018-03-28):
国内的步进大多都是贴牌的,性能都差不多,买个中等价位的步进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