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推包方式的求助

楼主(2018-01-29):
如图
1、气缸SE63X150,导向杆为Ø30  304不锈钢;
2、推板由气缸带动做上下运动(一定要上下运动),气压为0.6MPA;
2、运动过程电机通过同步带带动这个小车前后移动,下面推板推动货物重量为100KG,并在304不锈钢表面上运动。
请论坛的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结构哪里存在不足之处?直线轴承有较大的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
1.与不锈钢板是滑动摩擦,为什么不换滚动摩擦?
2.气缸完全没卵用,哪怕20缸径也可以如此,但受力点完全由导杆承受,即便强度够,也是加速导杆与直线滚珠轴承损坏.就是说,即便能用也是不合理的.
3.这个结构设计目的就是拨动100KG的货物前进(没有看过完整设计,不知道真实设计意图),如果是这情况,为什么不用输送线替代如此繁琐的机构?概括下就是,脱裤子是可以放屁,但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这个地方可以用线轨么

网友B:
100KG货物是滚动还是滑动,滑动径向载荷较大就不要用直线轴承了,直接用铜套做导向长度加长。
导杆和下面的钣金连接的地方太单薄,应力都集中在那了,建议导杆一直延伸到推板底部。

网友(点评):
线轨也可以吧

网友:
用simulation做个受力分析不就可以了吗?空间允许的话最好改下机构。应该要衡梁受最大的力最好。  你看下这样的机构能不能行。

网友(点评):
这个机构算是双导杆四杆机构的变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与不锈钢板是滑动摩擦,为什么不换滚动摩擦?
2.气缸完全没卵用,哪怕20缸径也可以如此,但受力点完全由导杆 ...

无法换成滚动摩擦,还有就是不能换成输送机形式,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会纠结这么多。直线轴承确实不能持久耐用,铜套也考虑过,但是方式还是不太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KG货物是滚动还是滑动,滑动径向载荷较大就不要用直线轴承了,直接用铜套做导向长度加长。
导杆和下面 ...

铜套用加长或许可以,但是这个设备用的地方环境比较恶劣,灰尘比较多。

网友A:
定方案的人肯定不懂机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套用加长或许可以,但是这个设备用的地方环境比较恶劣,灰尘比较多。

一定要这种结构,我比较推存用液压缸连杆顶推板(推板用旋转而不是上下),推板不要用钣金了,直接15mm以上板焊加强筋.(可以参考重工的铲车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这种结构,我比较推存用液压缸连杆顶推板(推板用旋转而不是上下),推板不要用钣金了,直接15mm以上板 ...

这种我们有过这种方式的,但是反应速度太慢,所以改了,

网友(点评):
100Kg,要速度快,你自己算算力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方案的人肯定不懂机械.

话也不能这么说,那是你没有见过这种设备,国外有好多公司用的这种方式,但是具体细节不是太清楚,只是在视频上看过

网友:
100kg,导向杆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这种结构,我比较推存用液压缸连杆顶推板(推板用旋转而不是上下),推板不要用钣金了,直接15mm以上板 ...

防尘罩,风琴罩,油封,气吹

网友:
实际在安装过程可能会有变形和跑偏

网友:
楼主如果有更多信息,可以描述一下,这样大家可以更准确的给出建议

按照已经有的信息,说下我的看法,供楼主参考

货物重量100公斤,但未描述是软的还是硬质,如果是硬质的,在推板接触货物的瞬间会产生撞击,如果结构足够结实,货物会在瞬间产生一个加速度,此时整个机构提供的推力会远远大于货物在不锈钢板上的活动摩擦
如果货物是软的,这个加速过程会变长,情况会好一些

根据上面的假定,我的建议

1. 将推板加强,尤其是推板与导向轴连接的地方,图片中看是钣金,用不了几次估计就会产生变形
2. 将直线轴承,及其固定板各增加一套,即单个导向轴使用两个直线轴承导向,两个固定板支撑
3. 如果可以更换,建议使用无油衬套,直线轴承可承受的径向力远小于无油衬套
4. 大横梁不知是空心方通还是实心,如果是空心的,可能要考虑加强,否则整个结构会很容易在冲击力作用下发生扭转,进而造成永久变形

以上,一点建议,供楼主参考

网友C:
你得把直线轴承换成重载的线轨滑块其他还好,气缸只承受轴向力,推板的连接也有问题,应该伸到最下面去。不然画圆圈的地方肯定变形(如果你的负载很薄的话)

网友:
楼主 你就不要用直线轴承做导向了,直接自己做滚轮就可以 了。你这个只是一个推的动作,不需要运动精度。如果摩擦力不超过推力的话,可以用。推板前面加上弹簧或其他的缓冲一下。方案没问题,你在气缸前头加一个浮动接头。

网友D:
其他方案其他人有建议了,只说贴出来图本身
1.直线轴承配套的直线导杆不能用SUS304,这算是基本常识了,必须要有HRC硬度55以上
国产美亚特好像也要求HRC40,当然换成无油衬套就没有这个要求,直线轴径向力承受能力不好,你选的还是单衬
2.气缸浮动连接那里不大好,还不如直接买个现场的浮动接头,比你这个便宜,而且360°浮动,你这个是前后摆动
3.推板感觉太单薄
4.建议把直线轴承跟气缸放在一条直线上,不容易憋死

感觉LZ这个方案是个毕业不到3年的人做出来的

网友(点评):
4.建议把直线轴承跟气缸放在一条直线上,不容易憋死 两导向杆间距与滑动轴承长度的比值一般多少不易憋死

网友(点评):
@0377zjp,主要是均匀分布,导向杆中心距要看下面气缸受力点在哪,滑动轴承长度理论上是越长越好,导向越稳,如直线轴承选型时,双衬的比单衬的好吧

网友:
导杆和下面的钣金连接的地方应力太集中了,最好做一些加强结构。

网友:
这……是在考验直线轴承的质量吗?

网友:
强度不够,直线轴承换成滚珠衬套会好些,改结构好些

网友:
把气缸先换成双出杆气缸吧。
这个结构最先破坏的是直线轴承,因为这个玩意不承受径向力。
若是推力太大,你的推板就太软了。

网友E:
楼上有个朋友的提到的点就很对,你要让100kg的东西运动,为什么不用皮带或者输送链之类?
我假设你的传动方案选择和是合理(因为我不太清楚你的真实情况),但从你这个结构上看是有点问题:
你用气缸带动所谓的推板上下运动这没错,在你这个结构里面,气缸不承受,也不能承受侧向力,所有你用两个滑动轴承,但滑动轴承大部分的作用也是用来导向的,不是用力承受侧向力的,用一段时间之后你这个结构可能会有风险。你需要算一下,一个100kg中的东西对推板的反作用力是多大,折合到滑动轴承和滑动轴承的安装座上的力是多大,别整坏了。

网友(点评):
算一下直线轴承承受的扭矩,查一下规格参数,参数里应该是有最大承受扭矩这个数值(印象中)。选择合适的型号是可以用的。

网友(点评):
直线模组上的滑动轴承就承受侧向力和弯矩

网友:
看一下,了解一下……

网友:
不知道怎么发图片,有没有考虑过做成挖掘机铲斗的结构,拖着物体前进,换一种受力方式

楼主:
大家都说把推的方式改成输送机的方式。可能是你们没有看到实际情况,我现在把部分图片展示出来,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个朋友的提到的点就很对,你要让100kg的东西运动,为什么不用皮带或者输送链之类?
我假设你的传动 ...

谢谢你的建议。具体结构我已经贴图片在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得把直线轴承换成重载的线轨滑块其他还好,气缸只承受轴向力,推板的连接也有问题,应该伸到最下面去。不 ...

谢谢,推板连接处确实比较薄弱。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方案其他人有建议了,只说贴出来图本身
1.直线轴承配套的直线导杆不能用SUS304,这算是基本常识了,必 ...

谢谢你的建议,从事自动化设计是第一年,经验太欠缺了,还需要努力学习才是。

网友F:
这个机构缺点在哪里,如果在车间办公室多扫扫地,就应该知道的。

1)扫地,你不需要使劲儿下压或使劲儿提起扫把。    --------气缸太气派太给面子了吧?这又不是爱显摆的人买车选路虎,五菱就够了。

2)一只手拿着扫把扫地,不如两只手拿着扫把扫地轻松。 --------一根导柱,一个直线轴承,和上下两个直线轴承,受力耐用,那不是十倍二十倍的区别了。

3)外面买的便宜簸箕,棍子的脖子那里,就是最容易坏。 --------15楼的建议,是最便宜耐用的方案吧。

4)扫地的簸箕,钣金件的形状,离棍子越近,侧板越高,为啥呢?仅仅是为后面多装垃圾?

机械知识,无处不在,不止在书本里和度娘里。

冲速溶咖啡,泡方便面,喝饮料,打开笔记本电脑,敲键盘,拨弄手机,都有赤裸裸的经典机械知识。

就看你愿不愿意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构缺点在哪里,如果在车间办公室多扫扫地,就应该知道的。

1)扫地,你不需要使劲儿下压或使劲儿 ...

前辈说的很有道理,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我能说没看懂楼主的意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KG货物是滚动还是滑动,滑动径向载荷较大就不要用直线轴承了,直接用铜套做导向长度加长。
导杆和下面 ...

嗯,不过现在的线轨价格和纳期........

网友:
再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