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对于机械手来讲,物料多少重量为重载

楼主(2018-01-29):
物料的重量多少 算是重载呢?对于机械手来讲?换句话说就是物料多少重量时才开始有必要使用机械手?谢谢!

网友:
随便猜个数吧,20Kg

网友:
看你的机械臂的伺服负载
KUKA有16kg 32kg 64kg还有120KG的结构都不一样,到120kg的时候都有气液增压缸了

网友(点评):
库卡一般90KG 以上算重载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