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断面断裂原因

楼主(2018-01-29):
此轴为45钢断面断裂感觉不正常呢。中间像铸铁断面一样

楼主:
如图

网友(点评):
焊过的痕迹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图片看好象脆性材料的断裂,热处理做的不好吧?芯部脆性断裂,受力形式如何?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1

网友(点评):
怎么瞅着还有焊过的痕迹。

网友(点评):
那问题可能出在焊接上,45#焊接性能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好象脆性材料的断裂,热处理做的不好吧?芯部脆性断裂,受力形式如何?

技术要求是表面调质处理HB220`250

网友(点评):
不應該是表面吧,這種軸一般都是整體調質處理的。

网友B:
很像热处理造成的材料脆性或内部缺陷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要求是表面调质处理HB220`250

我也感觉调质没有完全调够是不是哦,中间断裂的断裂面和外层都不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像热处理造成的材料脆性或内部缺陷

这个地方的轴是和轮子点焊过的

网友C:
感觉是热处理没透到芯部,也可能是焊接作业导致的材料脆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热处理没透到芯部,也可能是焊接作业导致的材料脆化

中间到底是断裂形式造成的?还是材料处理不到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中间到底是断裂形式造成的?还是材料处理不到位造成的?

断裂感觉还是会造成这样的断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技术要求是表面调质处理HB220`250

HB220~250相当于HRC20~24左右,硬度也不高。调质处理是淬火十高温回火,这种垂直于轴线断裂是由于横向裂纹产生,热处理未淬透,有热应力产生。

网友:
看样子你这根轴的直径有50-60吧?轴不是很粗,再加上周圈有焊接的痕迹,而且貌似焊道质量不好,焊接部位没有倒坡角,照片上材料也已经被烧变色,焊接时高温使材料变硬,变脆,两个方面原因导致轴负载过大就断裂。建议改善焊接工艺,完了再回火处理消除内应力。

网友:
感觉热处理没做好,焊接的地方也不行

网友D:
       那个轮子是铸件吗?铸件和45钢焊接,焊接性能本来就不好。焊接时,可能焊接部位,有碳转移,使45钢含碳量增加。所以端面看起来像铸铁。

网友:
焊接后受力断正常,,,不需要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地方的轴是和轮子点焊过的

焊接之后的性能缺陷导致的

网友E:
调质深度应该在5-7毫米左右,这个轴焊接后做过退火处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轮子是铸件吗?铸件和45钢焊接,焊接性能本来就不好。焊接时,可能焊接部位,有碳转移,使45钢 ...

轮子也是45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质深度应该在5-7毫米左右,这个轴焊接后做过退火处理么?

没有这个主要是装配上去起固定作用,没办法退火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要求是表面调质处理HB220`250

说错了,就是整体

网友:
表面焊接造成的

网友(2018-03-07):
这种位置的材料最好要经过锻造!否则再好的热处理也是百搭,多少芯部和外部会有点不同,当然你如果受载不大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