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实用的对刀示例

楼主(2018-01-29):
        网上发现一篇比较实用的对刀教程,平常加工中心或者数控铣床对刀就是这么来的,特别适合初学者,有基础的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下,温故而知新嘛,也许不经意间发现了自己未曾尝试过的细节。
情景一:刀具装上主轴对刀。先将机床参考点回零后,机床原点归于正向极限位置。通过对刀后,机床坐标显示为(a,b,c),即各轴偏置量,如图2a所示。刀长为L,如图2b所示,则工件坐标系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为(a,b,c-L)

设任意编程坐标为A(m,n,o),则将此点坐标转换到机床坐标系里面的坐标为(a m,b n,o c-L),而此时相应的机床坐标(主轴端面中心)为(a m,b n,o c-L L),即(a m,b n,o c)(与刀长无关),此时刀具有明确的机床运动坐标。

情景二:刀具不装上主轴对刀(见图3)。先将机床参考点回零后,机床原点归于正向极限位置。通过对刀后,机床坐标显示为(a,b,c), 如图3所示,即各轴偏置量,则工件坐标系原点在机床坐标系中的位置为(a,b,c)。

设任意编程坐标为A(m,n,o),设刀长为L,则将此点坐标转换到机床坐标系里面的坐标为(a m,b n,o c),而此时相应的机床坐标(主轴端面中心)为(a m,b n,o c L)(与刀长无有关),此时刀具有明确的机床运动坐标。
此种情况对刀必须知道刀具长度L,其长度一般通过机外对刀仪对刀测量获得。

数控铣床对刀应用示例
(1)对刀操作基本条件。寻边器,完成水平方向的对刀(见图4)。Z轴设定器,完成高度方向的对刀(见图5)。

(2)对刀操作基本步骤。将寻边器上、下部分人为稍偏心,装于主轴。选择“MDI”操作方式,输入“M03 S600”启动主轴正转。通过“手轮”(或“手动”)模式使刀具靠近工件。Y方向对刀。X方向对刀。Z方向对刀。检验对刀的正确性。
Y方向对刀:通过调节手轮使寻边器与工件一侧面与刀具接触,当刀具接近工件时,注意调整手轮的步距,选择“×10”档,当寻边器上下部分由偏心运动转为同轴运动时,其状态由抖动变为近似静止状态,如图6所示,此时认为已找到该侧面;按下“POS”键、软键“相对”或“综合”,输入Y,按“归零”软键,如图7所示;操纵主轴使寻边器向上抬起,使之离开工件上表面一定距离,通过操作手轮使寻边器与工件另一侧面接触,找正判别方法与上述相同,如图8所示;记下CRT上显示的“现在位置(相对坐标)”下的Y值,计算出Y1=Y/2;操作手轮,Z轴抬刀,再沿Y方向移动工作台至CRT上显示的“现在位置(相对坐标)”下的Y值为Y1的位置,如图9所示;在G54(注意:必须与加工程序中的选择工件坐标系指令一致)下设置Y值;按MDI键盘上的“OFFSET SETTING”键,按“坐标系”软键,进入坐标系参数设定界面(见图10、图11),用方位键“”将光标移至G54坐标参数设定区,将光标移至Y的坐标,输入Y0, 按“测量”软键。

X方向对刀:X方向对刀的操作过程类似于Y方向的对刀过程,不再赘述。

Z方向对刀:
主轴不转,将Z轴设定器置于工件上表面,如图12所示。
操作手轮,使刀具与轴设定器心轴的上表面刚好接触,灯亮(见图13)即停止刀具Z向运动。
在G54下设置Z值:按MDI键盘上的“OFFSET SETTING”键,按“坐标系”软键,进入坐标系参数设定界面,用方位键将光标移至G54坐标参数设定区,将光标移至Z的坐标,输入(Z0- Z轴设定器的高度值),按“测量”软键。

如果没有Z轴设定器的情况下,可以采取试切工件上表面的方法,即让刀具转动,在工件上表面轻轻刮起一层切屑为找正标准,再输入Z0即可)。
检验对刀的正确性:
X、Y坐标检验:操作手轮使刀具在Z方向离开工件上表面一定的距离;选择MDI模式;按下PROG键;输入“G54 G00 X0 Y0 ;”;按下“循环启动”按钮,观察刀具是否到达(X0,Y0),到达设定位置,说明对刀正确,否则错误。
Z坐标检验:操作手轮使工件远离机床主轴轴线。选择MDI模式;按下PROG键;输入“G54 G01 Z0 F300 ;”;按下“循环启动”按钮,注意观察刀具下降的过程,如果刀位点到达设定的Z0位置后停下来,说明对刀正确,如果刀具端面超过工作上表面而未停止,立即按下“急停”按钮。

以上的对刀教程描述的十分详细,还有照片穿插,Z轴设定器是以后才有的玩意,早些时候用的都是工件端面对Z轴,不过现在有条件的连接触器都不用了,直接机外对刀、还有激光对刀,科技的发展太迅速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落下,做机械的,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啊。

网友:
好人,好贴。顶一个!

网友: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A(2018-03-03):
很详细,学习了。
科技进步是带来了很多新方法新技术,但同时一线操作者的智慧还是不得不佩服的。就对刀来说,大家就有各种实用准确的方法。
做机械的,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空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详细,学习了。
科技进步是带来了很多新方法新技术,但同时一线操作者的智慧还是不得不佩服的。就对刀来 ...

一直在学习,从不敢怠慢,少学一点都跟不上技术进步的脚步

网友B:
确实对刀的方法确实很多,我接触的公司已经有五种对刀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对刀的方法确实很多,我接触的公司已经有五种对刀方法

并且对刀后的坐标使用方法也是千变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