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倒外圆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有难度吗?

楼主(2018-01-29):
钢板倒外圆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有难度吗?有观点认为钢板倒外圆虽然漂亮,但是加工难度大,远不如倒角简单。建议用倒角代替。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A:
倒外圆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美观,倒角也挺美观。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关键看需求,有必要该倒圆就倒圆

网友:
倒圆角是不是只能上数控或者线割,而倒角的话是不用的,两者价格不一样应该

网友:
倒角的话还是有点锋利,倒圆则没有这个问题,使用者有可能会碰到的地方尽量用倒圆,更安全。当然倒圆也更贵

网友:
薄板激光切割出来的,是不是倒圆和倒角价格就一样了?

网友:
比较薄的直接激光割,厚点的用线割

网友B:
还是得看设计工艺需求吧。大部分倒角能代替倒圆;
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外圆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美观,倒角也挺美观。
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倒角小了还可以有漂亮,大了可不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看设计工艺需求吧。大部分倒角能代替倒圆;
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除了可能伤人和对美观要求较高的情况,其他的用倒角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