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中间加隔圈的原因请教

楼主(2018-01-30):
设计进给机构时,采用了一组角接触轴承,一开始楼主是用成对的轴承,但是公司老工程师说,如果空间允许,在两个轴承之间用隔圈,这样在各种力学性能方面会比成对的轴承要好,后来又请教了个同事,这个同事说不是这个原因,一般如果用隔圈,就可以不用买成对轴承,这样比较便宜,请问各位道友,根本原因是为什么啊?

网友A:
预压……

网友(点评):
本站名人老骥伏枥,哈哈其实不是这个名字,有个很经典的帖子就是讲这个结构的,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点评):
彭老师的帖子指引我入门学的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压……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点评):
查轴承手册、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精确调整预压量用。

网友:
轴两端受力,轴承相当于支点。支点与施力点越近,那么扭矩就越小。不知对不对。

网友:
角接触轴承预压用的

网友:
老师傅有说隔圈加多厚吗

网友:
通过调整两个挡圈的尺寸差来调节预压,减小游隙

网友:
四楼说到点上了。
你问的第二个工程师说的也对,但隔圈要自己配,总的来说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主要是用久了出现轴承游隙变大便于调整。

网友B:
你的图纸明显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
教科书上的知识不想给你科普,自己看书去吧。提醒你两点:
1 老工程师说的一点没错。角接触轴承的支点是虚的,而且是在轴承之外,两个支点之间的距离越远支撑刚度越好,所有能加挡圈当然要加了。
2 你同事说的也没错,一般来说成对的角接触轴承相对贵一点。角接触轴承的价值不在是不是成对买,而是是不是成对用,而且角接触轴承必须有预紧,没有预计紧还不如普通的深沟球。

网友(点评):
俺轴承一点也不懂。。。。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一、隔圈不是挡圈; 二、多看看磨床磨头的支撑结构,你就不会认为内挡圈是画蛇添足了;

网友(点评):
加内挡圈 做定位预紧有何不可

网友(点评):
说的这么自信,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明显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
教科书上的知识不想给你科普 ...

“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您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明显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
教科书上的知识不想给你科普 ...

内隔圈和外隔圈不都是一起用的吗?我们公司以前的图纸还有NSK轴承选型书上介绍的,都是内外隔圈一起用的啊

网友B:
如果你喜欢装个内挡圈这也无妨,但如何确保角接触轴承正确受力?因为挡圈的宽度公差一般都不太严,如果内挡圈的宽度和外挡圈一样,甚至比外挡圈更宽一点,你的预紧力全压在内挡圈上,滚珠没有受力,如果发生这种状况,这两个角接触轴承起到的作用还不如深沟球轴承。
如果你一定要装内挡圈,需要确保它的宽度(尺寸控制或者公差控制都可以)比外挡圈小。

网友(点评):
这个领域你或许接触不多。不知无罪,没必要申辩。很多轴承厂家也是推荐的。内外隔圈必须的https://wenku.baidu.com/view/886d261ca0116c175e0e484d.html

网友(点评):
还是shentu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喜欢装个内挡圈这也无妨,但如何确保角接触轴承正确受力?因为挡圈的宽度公差一般都不太严,如果内挡 ...

原来您是指这个原因,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出工程图时,技术要求里要求内外隔圈轴向尺寸是要一起磨削,保证等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明显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
教科书上的知识不想给你科普 ...

有点小疑问:1、这样的轴承一般出厂都预紧了。2、这样的轴承背对背,可以有隔套的,只是他的图中的内外圏都放了隔套,没有见过。我的理解是隔套放在外圏,内圈不要放。3、背对背加隔套好一些,面对面加隔套,就要计算轴承轴向游隙了,要是受热过大,有可能涨死。4、这样的轴承DB是背对背安装的,DF是面对面安装的,TT是串联安装的,还有GA,GB,GC,还有CA、CB、CC等,我就记不得了

网友C:
看到了,就多说两句:两者都没错!但是,两者都支持加隔圈,关键问题是,隔圈的精度和调整是你们现有的条件能搞定的么?既然是用成对轴承,那么精度肯定是P5或者P5以上,整个旋转系统的调整,没有专业培训和经验,想搞好这个东西,简直就是扯淡。隔圈调整突出量值,以弥补本身单套轴承间的突出量值差,纯粹靠经验和手感!试问,没有点金刚钻,敢说能搞定?楼主补充说,第二方案中隔圈工艺要求是内外圈套磨,也就是等高,有个球用!你不是买成对轴承,等高和不等高有什么区别?最终还不是要靠手推去修磨的么。(提醒楼主,研磨的内外隔套平面度要求很高的)9楼的老兄,应该是没搞过带精度的东西吧,没有内圈你怎么给预紧,难道是内圈锁紧螺母拧到拧不动为止?呵呵。不过看图纸,楼主选用的应该是60度角的丝杠专用轴承,低转速的东西,配对要求其实没那么高啦,你就是配不好,说不定也不会出问题的。最后:如果你们没有足够是水准手工调整轴承预紧,那么最好的选择是采购成对轴承或者自由组配轴承,把内外圈等高研磨。如果连配对的钱都想省,对成本看的也太重了吧,有些钱是不能省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60°角接触轴承做丝杆支撑,如果是做精度特别高的应用,不如不加隔套轴承直接面对面,这样的配置精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您是指这个原因,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出工程图时,技术要求里要求内外隔圈轴向尺寸是要一起磨削,保证 ...

如果你装配过精密的磨床主轴,那么,仅仅是等高还不够。内圈厚度要略少于外圈,可能是几个U至1个丝,具体看轴承的游隙参数。我见过大多数老师傅都看手感,轴、内外隔圈、轴承先装好,轴承内圈大力压实。轴承外圈一端垫实,然后以一定的力,大多数用手,也有用重物,作用在轴承外圈上,这时去平推外隔圈,如果很容易就推动了,那就还要磨内隔圈。我曾问过他们,这个力要多大合适,理所当然是凭手感,每个人或许都有不同,其实也这符合所谓的预压理论,只是师傅们做得还不够细,没有量化它。但这是直实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了,就多说两句:两者都没错!但是,两者都支持加隔圈,关键问题是,隔圈的精度和调整是你们现有的条件 ...

这个应该可以保证的,以前十八罗汉之一的老国企改制的民企,装配的师父特别厉害,不过他们也是用手的,不知道能不能保证合格的要求

网友:
设计进给机构时,采用了一组角接触轴承,一开始楼主是用成对的轴承,但是公司老工程师说,如果空间允许,在两个轴承之间用隔圈,这样在各种力学性能方面会比成对的轴承要好,后来又请教了个同事,这个同事说不是这个原因,一般如果用隔圈,就可以不用买成对轴承,这样比较便宜,请问各位道友,根本原因是为什么啊?

第一,两个人说的都对,加隔圈是为了增加力臂,增加系统的刚性,更重要的是可以配对,
第二,不用配对的角轴承确实是便宜,但是,需要增加配对的测量计算这一项,这个不是随随便便搞的,

角轴承,一般用在固定端,你这个隔圈也是对的,内隔套,你这个肯定是国人设计的,老外设计主轴的时候,内隔套和你这个有些细微的
差别,

网友:
你叫“隔圈”的那两个东西,专业名称叫“ 定 距 环 ”。作用在于通过调整轴承内外圈的间距,使轴承处于不同的预紧状态从而获得相应的装配精度。那两个环的精度要求很高,通常外圈的外圆,内圈的内圆,内外圈的端面都是磨床下来的,端面的平行度,平行度都是微米级,配组轴承一般内外环成组磨端面保证长度尺寸的一致。非成组轴承内外环长度可能不等,不仅需要计算,还要在装配时反复调试。至于定距环的长度,既取决于轴系的刚度,也受到设备结构尺寸的制约。是否需要?需要多长?能做多长?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判断。

网友:
楼主可搜下“害怕伏枥”大元帅的帖子,有教测量轴承游隙的工具,然后就是怎么才能消除这个游隙。

网友:
学习了,隔圈要内外圈都有。我只放外圈,内圈圆螺母锁紧。

网友:
同样是轴承看用什么精度等级用在哪
我做非标就丝杆支撑用一些,而且都是不加各套背对背配置
但是我不能用非标这一套去指导做机床主轴和机床丝杆支撑的...

网友:
拆过不少机床丝杆的轴承组合,很多对精度要求高的旋转轴基本都是两个隔圈,厚度不一样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神们,学习了一波。,另外shentu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您是指这个原因,我们公司的做法是在出工程图时,技术要求里要求内外隔圈轴向尺寸是要一起磨削,保证 ...

我们也是要求内外圈厚度绝对一样的。

网友:
1.调预压
2.轴的径向受力支撑距离加大

网友:
有意思,简单的结构,道出了机械结构的深奥之处!

网友D:
你们公司这2位说的都有道理,从我工作经验来说加隔套的场合是不少的,内外隔套厚度是不一样的具体差多少需要通过查手册计算,比如我们公司捷克130镗床的主轴隔套大概差了0.02-0.03mm。预紧力大了容易发热,小了精度达不到。现在越来越流行安装成对安装的角接触轴承,但是主要在丝杠、直角头等场合应用,主要还是因为方便、结构紧凑,因为你只需要在提外购的时候注明你需要哪种预紧就行了(轻载、中载、重载)其他的就交给轴承公司了。

网友(点评):
你所谓的高度差(0.02-0.03mm),取决于你的轴承预紧是否是定值的情况,比如轻预载自由组配,但如果预载值变动后,高度差就不对了,另,楼主说的是单套轴承,并没有提供其轴承预紧值,所以,你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公司这2位说的都有道理,从我工作经验来说加隔套的场合是不少的,内外隔套厚度是不一样的具体差多少需 ...

我说得很明确了,具体差多少需要计算,我只是举个我们公司130镗床的例子

网友(2020-07-28):
轴承配对,可以单独磨轴承套圈,也可以加隔圈配磨,唯一的区别是装配高不同

网友:
内圈长还是外圈长要看是背对背安装还是面对面安装,两者相反。
面对面安装外圈短于内圈,背对背安装外圈长于内圈这样才能起到预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纸明显有问题,角接触轴承哪有装两个挡圈的,内圈处的挡圈是画蛇添足。
教科书上的知识不想给你科普 ...

内圈长还是外圈长要看是背对背安装还是面对面安装,两者相反。
面对面安装外圈短于内圈,背对背安装外圈长于内圈这样才能起到预紧的作用。

网友(2021-02-22):
学习了,预紧都说是有好处的,但是我碰到好多都是不预紧反而能解决发热的问题。

网友:
我家的陶瓷球轴承用在电主轴没用隔圈。

网友(2021-04-16):
调整,轴承内外圈的距离进行预紧

网友(2021-08-28):
如果不是成对的角接触球轴承 中间肯定是要两边加隔套的,举例NSK轴承样本上就有说明,实际安装过程中,内外两个隔圈是要配的,或者根据轴承的大小算出预紧力,选择合适的波形垫圈 蝶形垫圈等, 这样成本要高多了 ,不如用成对的一了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