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动平衡

楼主(2018-01-30):
哪位大神能指教一下

1.动平衡精度等级中G6.3具体代表个什么含义

2.动平衡精度等级该怎么选择,相同的转子在不同的工作转速条件下动平衡等级是否一样

网友A:
关于动平衡不错的帖子
机械转子动平衡原理、方法和标准
http://www.cmiw.cn/thread-81627-1-1.html

动平衡标准-ISO 1940
https://wenku.baidu.com/view/b48c17eba8114431b80dd877.html

网友(点评):
很好的资料,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动平衡不错的帖子
机械转子动平衡原理、方法和标准
http://www.cmiw.cn/thread-81627-1-1.html

网友:
动平衡检测是有精度等级划分的,在做之前需要设置好

网友:
G6.3是动平衡等级,数字越高要求越低,此外不平衡量与质量,转速,半径有关,计算公式是e=GMN/r,不同的使用场合选择的等级不一样,可以查表。

网友(2019-01-13):
动平衡怎么选等级标准

楼主(2019-08-23):
引用 网友A:
关于动平衡不错的帖子
机械转子动平衡原理、方法和标准
http://www.cmiw.cn/thread-81627-1-1.html

感谢

网友(2020-06-06):
1.动平衡精度等级中G6.3具体代表个什么含义——平衡品质的量值是6.3mm/s
2.动平衡精度等级该怎么选择——动平衡精度等级选择可参考典型应用;3.相同的转子在不同的工作转速条件下动平衡等级是否一样——(相同的转子)是指对一个剩余不平衡量一定的转子吧,如最简单的重心距离回转中心的距离为rmm,平衡品质的量值是r和角速度的乘积。能达到的平衡等级随转速提高量值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