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液压卡盘,从准备工作讲到运转测试

楼主(2018-01-30):
准备工作
1.连接件
卡盘连接盘:机床主轴大致分为A型,C型,D型,参照机床说明书或使用手册确定主轴的番号选购或自制卡盘连接盘。A2型为台湾进口液压卡盘标配。
油缸固定座及拉杆:
2.主要部件(液压卡盘、油压回转缸、液压站)
3.其他配件(接头、脚踏开关或电控箱)
卡盘拉杆的制作
中空拉杆的长度依照下列要求计算
1.拉杆厚度增加方能有足够的强度。若拉杆强度不足会使其断裂而丧失夹持力,同时工件飞出,产生危险。
2.螺丝松动是造成振动的主要原因。
3.拉杆厚度e为最小极限值,加工螺牙f部份时最好选用大直径,使e值尽可能最大。
4.以高位强度380Mpa(38kg/mm2)以上之材料来制作拉杆。
5.螺纹a,d,f同心度需在0.05mm T.I.R以内。
安装工作
油缸连接盘的安装
1.为了能够得到上列所需的数值,油压缸连接盘前端的偏摆必须为最小0. 005mm以下。
2.当安装油压缸连接盘于车床后端之前,应垂直放置连接盘。
3.须先校正油压缸外径及连接盘外径之偏摆量于0.01mm以下。
4.将安装油压缸于油压缸连接盘时,锁紧固定螺丝如下图所示,尽量越深越好。
中空油压回转缸的安装
1.首先将中空油压夹头安装于主轴的前端,高速中空油压回转缸装于后方,二者以拉杆来连接。
2.当油压缸装设于车床后方,车床的防护罩必须预留通风口,如此油压缸产生的热量可以由此散去。
3.校正油压缸连接盘端面的偏摆及油压缸连结盘外径的偏摆在0.005mm以内,过多的偏摆会造成震动,导致油压缸的使用寿命减短。
4.在油压缸装在距离车床主轴托架愈近的地方越好,而油压缸连接盘的安装方式及量测偏摆的方式都在下表表示出来。
5.一定要装上沉头螺丝才能防止连接盘的松动。
液压卡盘(中空型)的安装
1.将拉杆安装于回转油缸上。旋入拉杆至回转缸之活塞螺牙内,直至活塞底止。(如未达到位置将会损坏活塞之螺旋止挡锁)。
2.将回转缸装于主轴上(回转缸连接盘),检查回转缸有无偏摆及管路是否正常,设定油压力于低压状态,使活塞运动2-3次后停置于前端,而后关掉电源。
3.在安装或拆下卡盘时,需要使用吊带或吊环固定(8寸以下的卡盘不附吊环)。使用后记得将吊环或吊带从卡盘上取下。
4.安装卡盘至拉杆上。取下卡盘之软爪及防尘盖,以1,2,3号螺丝锁入数牙将套筒板手置于卡盘中心孔上,拉杆螺帽锁入拉杆,视油压是否在4-5kgf/cm2之位置,使拉杆做前后运动2-3次,并顺利锁入螺帽。
5.拉杆螺帽锁入于拉杆时,如不是很平顺的锁入,则应重新检查螺牙中心是否倾斜…等,如强制锁入则会造成精度上的误差及螺牙损坏。
6.安装卡盘于主轴上。转动套筒板手至安全结合于主轴端面。依下列顺序锁上螺丝。
液压卡盘的安装注意事项
1.当更换上爪时,必须清理基爪的齿型部分及T型螺帽的接合部分,否则将造成精度上的不准。
2.依照工件外形及切削情况来设定油压压力,如果管状工件被高压夹持将造成变形。
3.夹持斜面或锥度的铸品工件时,使用的特殊爪需具有齿状之夹持面,工件物不会飞散。
4.夹持偏心工件物时,偏心重量产生的离心力作用在单一爪上,加工时需使用低转速。
5.不可使用与基爪排齿不合之上爪,齿合度不足,将影响夹持力与精度,严重者使基爪损坏。
6.作业开始之前,使用低转速试做一次,检查上爪和工件物的位置是否与刀具,刀具座产生干涉。
7.如果夹持长的工件物时,使用尾座或中心架支撑另一端。
8.长时间停置机器时,卡盘上不可夹持工作物。
9.当操作不当或机械故障所造成刀具或刀具座撞击卡盘,立即停机检查上爪,基爪、T型块、连接螺丝及夹持精度是否正常。
10.特殊高度上爪使用之油压压力需比标准上爪低。
油压回转缸的油路设计
1.油压回路的设计是基于操作简便和安全的原则,并且提供失效的安全回路,以防止停电时所产生的危险。
2.油压缸之油压回路含有自锁机构当工作进行加工时,发生停电或压力源故障所产生的压力异常降低时,自锁的机构产生效用,将夹持力维持固定状态让工件物不致于飞出而产生危险。
3.如果使用4路2位电磁阀作油压缸之切换作用,那么油压回路就必须设计成当脱磁状态时,工作物仍处于被夹持状态。
4.为了防止由内径夹持切换至外径夹持所产生的错误操作,必须提供一个内外径夹持的切换阀。
卡盘、油压缸安装后的运转测试
1.试运转时,先将油压压力调整到最小的位置,而后迅速切换开关一次,检查油压泵浦的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是以相反方向来旋转应更换三相电源中的二条后线,启动开关以全速来运转。
2.首先将油压的压力设定于低压,此低油压力要足够使卡盘产生动力(0.35-0.5Mpa),设定完毕后,依下列步骤检查。
3.检查卡盘的作动是否顺畅。
4.检查作动方向是否正确(夹爪的开合)。
5.检查作动行程是否足够(夹爪的行程)。
6.检查各部位的管路有无漏油的现象。
7.依照上述事项检查正确后,慢慢增加压力直到所需要的油压力时,再检查一次,同时检看泄油管是否顺畅的流下。
8.将车床主轴的转速设定于最小值,检查油压缸的偏摆状况及管路有无异常,若一切正常则再慢慢的增加速度。一旦有震动的情况发生,必须再次检查油压缸的连接盘的偏摆情况。
9.如果液压油的油温不高时(低于30度),以最大速度的1/3来运转温机。

网友:
你是从夹具侠转的

楼主:
是的,这个账号就是我们夹具侠的

网友:
卡盘的话,最好是不要自己改装,特别是卡盘里边的结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