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限制较大情况下如何设计同步带张紧装置

楼主(2018-01-30):
       该设备需要使用同步带进行精度较高的扭矩传递(减速电机还加编码器,需要精确控制步长),传动力较小,功率为25W,现在的问题是中心距完全无法调整,可以看到电机是插在机架的安装孔内,而另一部分大带轮也是中心距无法调整。整体空间也十分有限,如果要加装张紧轮,张紧轮直径肯定会很小,否则会和外壳产生干涉。不知道大家在设计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同步带轮基本外观

同步带轮基本外观

侧面视图

侧面视图

带编码器减速电机

带编码器减速电机

减速电机安装孔

减速电机安装孔

网友A:
两带轮的中心距有多少?

网友B:
把固定电机的孔开成长孔,使电机可以旋转,利用输出轴的偏心来I调整皮带的松紧。

网友C:
其实涨紧轮你可以选两个小轴承,外面套个圆棒,这样比较省空间,也能起到涨紧效果。还有一个办法是电机设计腰型孔,反向顶紧,到达涨紧的目的。

网友D:
让张紧轮在皮带内部呢?空间够不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涨紧轮你可以选两个小轴承,外面套个圆棒,这样比较省空间,也能起到涨紧效果。还有一个办法是电机设计 ...

中心距无法调整,腰型孔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带轮的中心距有多少?

带型为周节制, XL型号,为了保证传动比例为2,小轮齿数30,直径48.51.大轮齿数60,直径97.02,中心距为11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固定电机的孔开成长孔,使电机可以旋转,利用输出轴的偏心来I调整皮带的松紧。

也就是不加张紧装置吗?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工程那边说安装不好安装,我想的是小轮先安装好,然后大带轮套筒安装好,之后将大带轮带上皮带一起从下面套在套筒上,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距无法调整,腰型孔也不合适。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张紧轮在皮带内部呢?空间够不够?

内部是有空间,但是您可以看到外面还加了个防尘外壳,如果从内部加轮,防尘壳就要突出一部分,外观也不是很美观,而且传递功率不大,需要张紧力其实并不多,工程师提出的意见是固定中心距不好安装,所以要加张紧。我想到一种安装方式,就是小带轮先安装好,套上皮带一端,然后大带轮套上皮带另一端从下往上安装到黄色的套筒内(套筒已经安装好,大带轮先不用螺栓安装于套筒上,这样其能够在套筒下自由上下移动)

网友E:
张紧轮是需要安装的,以后调整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两个带轮之间会有安装的空间,适当的可以缩小涨紧轮的尺寸

网友F:
通过调整电机安装位置来张紧

网友G:
防尘罩开个口子,长条铝件想办法装在电机安装板上,用直线轴承压皮带行不行?我这边的机器要么做个这个压皮带,要么就是安装板抽腰孔。直线轴承可以挑长点的够得到皮带就成。

网友:
根据你给的数据,我算了一下你需要的同步轮皮带长大概是454.8(应该没算错吧),查规格表你得用180XL(457.2)没有刚刚好的皮带,也就是说皮带会长出来,你没有压紧轮或者调整的地方,这个传动结构肯定会出问题的。

网友:
看看了解一下,学习一波

网友:
同步带张紧有那么复杂吗?带轮hub有一个6度的锥套,拧紧到中心距就好了。
再要紧的话,用锲形块撑开,长形孔1mm就行。

网友:
张紧不一定非得调节带轮中心距
不知道为什么图片加不上去了

网友:
换一个长一点的同步带,在外侧加两个小张紧轮就行,仅供参考

网友H:
通过调整电机的位置来张紧

网友:
空间太小了,不好安装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防尘罩开个口子,长条铝件想办法装在电机安装板上,用直线轴承压皮带行不行?我这边的机器要么做个这个压皮 ...

民间高手真多。。这样还不如用轴承(随动器)

网友:
在保护罩上开个圆孔,保护罩内焊个立着的板,上面开螺纹。
一个U形架,一端U型架内是个小的随动动,一端是螺杆,外有扁口,伸出保护罩之外,这样就可以调整皮带张紧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民间高手真多。。这样还不如用轴承(随动器)

最开始这个长方型铝件是装轴承(随动器)的,后来是因为那机器同步轮的位置调试出来经常每台机器都有小偏差,轴承随动器压皮带的位置不好控制,干脆就用直线轴承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最开始这个长方型铝件是装轴承(随动器)的,后来是因为那机器同步轮的位置调试出来经常每台机器都有小偏 ...

不明白,轴承不好控制,那你直线轴承能控制?
或者你用包胶轴承,外面弹性那种呢?

网友:
做个小工件,上面装上凸轮轴承随动器,将工件锁在钣金壳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不明白,轴承不好控制,那你直线轴承能控制?
或者你用包胶轴承,外面弹性那种呢?

大侠,不是不好控制,而是长度问题,那种随动器一般只有头部能滚动,但是用直线轴承,直线轴承随便哪个点都能滚动,才做成这样的。就是比起随动器,做起来要麻烦,还得自己做根轴。  同样的外径,随动器可旋转部分t 是小于直线轴承可旋转部分T的。我的皮带位置不确定,出现了,有的靠外,有的靠内的情况,经常随动器只能压到皮带边,所以用的直线轴承,能压的范围会大很多。所以用的直线轴承,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样规不规范,但是能解决问题,所以这样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张紧轮是需要安装的,以后调整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两个带轮之间会有安装的空间,适当的可以缩小涨紧轮的尺 ...

那您觉得张紧选择手动张紧合适吗?因为我发现自动张紧的话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想做一个手动定期张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过调整电机安装位置来张紧

那只能靠电机旋转来控制了,感觉不容易实现额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过调整电机的位置来张紧

您说的是把那个安装孔都后移还是就靠电机在安装孔内部的旋转来张紧?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大侠,不是不好控制,而是长度问题,那种随动器一般只有头部能滚动,但是用直线轴承,直线轴承随便哪个点 ...

你真TM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觉得张紧选择手动张紧合适吗?因为我发现自动张紧的话空间实在是太小了,想做一个手动定期张紧装置

手动定期调整的涨紧轮也可以,但是会稍微麻烦一定,不过在空间不允许的条件下,还是值得一试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真TM是个人才。。

额。。。。这样用不可以吗?还是有啥弊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额。。。。这样用不可以吗?还是有啥弊端?

我比较保守,我说那句是你发散思维很厉害

常规来说吧,随动器不够长,有皮带用惰轮,或者各种包胶滚轮(带轴承)
反正选择挺多的,你这种做法感觉有2个弊端
1.你选择轴跟直线轴承要配合好一般是g6(如图),否则晃动厉害
2.这样直线轴承容易坏,不是长久之计
你临时凑合用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比较保守,我说那句是你发散思维很厉害

常规来说吧,随动器不够长,有皮带用惰轮,或者各种包胶滚轮 ...

谢谢大侠指点,涨知识了,美滋滋,哈哈。惰轮我倒是想到了的,就是跟随动器差不多,长度不够,这种包胶的滚轮我倒是没用过,只见过它用在一些PVC皮带上或者当贴标机的压料轮,,下回再做那款机器,我去申请买一套回来试试,可以的话我就不用直线轴承了,直线轴承要做那根轴确实挺麻烦的,还得车卡簧槽,主要我这没师傅教我,都是我自己想辙。。。所以土方法让你见笑了

网友:
这样的机构,可以采用偏心轮张紧

网友:
为什么非得采用圆弧齿形带传动,齿轮传动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