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纹是怎样加工的-只有半边

楼主(2018-01-30):
这是欧标锥套的皮带轮,锥套是欧洲标准的标准件来的,但是皮带轮是怎样的加工那个螺纹呢?

网友A:
皮带轮铸造时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在加工余量上先加工螺纹孔,最后再车锥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铸造时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在加工余量上先加工螺纹孔,最后再车锥孔。

先加工完整的牙,再车,会不会不好车,毕竟有特变,第二,这个牙会不会坏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加工完整的牙,再车,会不会不好车,毕竟有特变,第二,这个牙会不会坏掉

螺纹加工好之后再车锥面,存在你所说的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先车锥面,再做一个同样大小的锥套,装配进去,最后钻孔,攻丝。
完成后,将锥套敲出来。

网友:
加工中心螺纹铣刀

网友B:
老工厂里是先镶套,钻孔攻丝,再把套退出来。这种工件我们以前做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皮带轮铸造时留有一定的加工余量,在加工余量上先加工螺纹孔,最后再车锥孔。

正解。

网友D:
骑缝螺钉、销,把里面的轴装上后一起加工的。

网友:
骑缝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骑缝螺钉、销,把里面的轴装上后一起加工的。

说的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工厂里是先镶套,钻孔攻丝,再把套退出来。这种工件我们以前做过

意思是做一个费一个套咯

网友:
可以和里面的轴装上后一起加工,办法比较实用也很经济,现在也可以使用加工中心螺纹铣刀来做

网友:
安装完成后配做的。防倒扣常用的一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赞同

网友:
14楼正解,这个螺孔,本来设计就应该是配作加工的。

网友E:
14楼正解,这个是必须配做的,螺纹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上螺丝的呀!半个螺纹能有什么用呢?肯定是要一整个螺纹才有用的,而螺纹攻丝的话螺纹起始角是随机的,先把这半个螺纹做出来,你还能保证与另半个螺纹的起始角对上吗?两半螺纹的起始角对不上,这个螺纹还能上螺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楼正解,这个是必须配做的,螺纹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上螺丝的呀!半个螺纹能有什么用呢?肯定是要一整 ...

只用到半边牙。里边是有两个对应的没钻穿的圆孔的锥套,螺丝可把锥套顶进去。有兴趣可查一下,欧标的锥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用到半边牙。里边是有两个对应的没钻穿的圆孔的锥套,螺丝可把锥套顶进去。有兴趣可查一下,欧标的锥套 ...

谢谢楼主的回复,让我受益匪浅呀!查了下维套的资料,看来有时候也不能只从表面看东西呀,不了解使用方法,就会把简单的东西给复杂化了!